沁恒PD诱骗芯片CH224K 测试

楼主:
前段时间参加了EEworld的另一个活动,里面需要用到快充的20v电源,然后关注到了沁恒这款CH224K 芯片,正巧论坛又举办了这个活动,于是顺带的就把CH224K给测(bai)试(piao)了.

前几天收到了开发版,给我的第一印象是真tm意想不到的简洁。。关键器件就一个IC,俩电阻,一个电容,没了。。哦,还有typeC的接头。

为什么说意想不到呢,,因为正好前几天我根据数据手册的推荐,画了个测试模块

推荐的电路上最简单的仅使用PD协议的方式还需要8颗电阻、一个电容:

于是我就老老实实的把所有建议阻容都画上了

自己画的测试板到手来,按照设计焊好了电阻,拿了家里支持QC3.0的快充头测试了下,不管怎么调电阻,输出都是5.2v输出(此时沁恒的测试模块还没收到),我一度怀疑是不是这个芯片不支持快充头的QC协议。于是我赶紧下单了个支持PD协议的氮化镓快充头,花了200多RMB。。

在等快充头的那两天,沁恒的测试模块到了。。我看到板子上仅有的几个器件抱着怀疑的态度,插在了QC3.0的快充头上,测了下,居然直接输出了20v。。

也就是说,这个芯片是支持QC的,后来百度了下,发现PD协议兼容了QC。。。真是肉疼。。

然后,在我自己的测试板上,按照沁恒的测试模块把没用到的电阻去掉,把CFG引脚接了10K到VUSB上,再次测试,成功输出20v了。。Amazing

有趣的是,我用示波器观测了下输出电压和DP上的信号,发现诱骗器通过PD协议让充电器输出电压一点点升上来的

Usb D+对地的信号波形

网友:
沁恒的芯片设计还是非常值得点赞的。

网友A:
数据手册推荐电路不输出20V的原因在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数据手册推荐电路不输出20V的原因在哪?

首先是你的充电器支持PD,因为QC,AFC等A口协议一般最大只能到12V,另外就是芯片是否工作正常咯,如果您确定充电器支持快充,诱骗20V,实际只出来5V,那么就是你的芯片使用有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首先是你的充电器支持PD,因为QC,AFC等A口协议一般最大只能到12V,另外就是芯片是否工作正常咯,如果您 ...

你之前参考的电路是因为哪个地方弄错了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之前参考的电路是因为哪个地方弄错了吗?

应该是我的电阻匹配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我的电阻匹配有问题

这个芯片是有两种匹配模式,一种是电阻模式,另一种是CFG1/2/3电平模式,你选择需要的模式以及对应模式下的设置,才能输出正确的电压。

仔细看手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