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把CVBS、LVDS 视屏信号接入奥迪S5的码表屏.

楼主:
2芯积分

奥迪原装夜视摄像头坏了, 准备在市场上买一个热成像夜视摄像头,请问如何把CVBS、LVDS 视屏信号接入奥迪S5的码表屏并完美替换原装夜视? 如果有人能解决, 积分全送哈!

网友:
你应该先去研究一下原装摄像头,如果其接口是CVBS那很简单,直接买个带CVBS输出的摄像头替换就是,顶多注意一下供电电压是否兼容。如果仅有LVDS,那就得注意兼容性了,不仅仅有接口的电气兼容问题,还有协议的兼容问题,这个得去问问卖车载摄像头的是否支持。如果原装摄像头的接口并非CVBS或LVDS而是厂家自定义接口,那就只能去找专用的兼容替换品了。

网友:
原装的坏了可以到4S店换新的,或者买一个二手的找人做匹配。

网友:
可以问某宝客服啊,功能全的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