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ilog关于inout端口电路的设计与仿真

楼主:
// 模块功能说明
// 当方向控制信号“wr_”为“1”时,y_作为输出,值为输入信号a_的值
// 当方向控制信号“wr_”为“0”时,y_作为输入,输出信号b_值为信号y_的值

module bidirection_gate1(
	input			a,
	input			wr,
	output			b,
	inout			y
    );
    assign y = wr ? a : 1'bz;
    assign b = wr ? 1'bz : y;
endmodule

    仿真激励文件编写:初学FPGA发现存在inout端口,这时在编写仿真激励文件时犯难了,应该定义该端口为input的reg型,还是output的wire型?这里记录一下学习过程

    首先将需要测试模块的input端口都定义成reg型,output端口定义成wire型,然后再定义inout端口的类型为reg,并对每个inout端口定义一个wire型寄存器映射。

    现在看此例程:input端口a,wr设置为reg型,output端口b 设置为wire型,inout端口y设置成reg型,并配一个wire型寄存器映射y_wire。:

 对输入信号赋初值:

   对wr使能信号和inout端口赋值(这里是重点):

 使能信号wr每隔100变换一次状态这个不必多说,方便看每种状态时的测试信号。y_wire为inout端口,需要将它传入被测模块的inout端口。根据功能描述,当wr为1时inout端口作为输出,需要将其状态变为高阻态;当wr为0时inout端口作为输入,其值y的值,是我们的激励信号。

接下来进行仿真:

     波形信号,a为输入,b 为输出,wr 为输入控制信号,y(注意此y非彼y,这个y只是我们的激励信号y不是传入模块的y),y_wire是传入模块y端口的信号。从仿真波形可知wr为1时inout端口作为输出,输出值为a的值,从波形可以发现输出inout端口为输出(即y_wire为输出),其值与a一致;当wr为0时,inout端口作为输入,其输出值为y(即我们给的激励信号y波形的值,此时的输出端口为b),wr为0时,从波形可以看出输出信号b,inout端口作为输入的信号y_wire的值与y一致 。

以下为仿真测试文件:

// bidirection_gate
module tb_train_demo();
	// inputs
	reg		a;
	reg		wr;
	// outputs
	wire		b;
	// inout
	reg		y;
	wire	y_wire;

bidirection_gate1 u_bidirection_gate1(
	.a(a),
	.wr(wr),
	.y(y_wire),
	.b(b)
    );

	initial begin
		a = 0;
		wr = 1;
		y = 0;
		while(1)begin
			#5;
			a = {$random};
			y = {$random};
		end
	end
	always #100 wr = ~ wr;
	assign y_wire = wr ? 1'bz : y;
endmodule

网友A:
FPGA的inout确实不太好理解,IIC的SDA就是这个模式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FPGA的inout确实不太好理解,IIC的SDA就是这个模式的。

是的,刚开始就有点懵,不知道咋写仿真文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刚开始就有点懵,不知道咋写仿真文件     。

是啊,不过FPGA真的是超牛!

网友:
学习了,说明的非常详细,感谢

网友:
这篇介绍的比较详细有用,现在fpga发展比较快,这里总结的很好,有参考价值。

网友:
我现在也学到这里来了,也不知道怎么写仿真文件,还在学习中.

网友:
使能控制in或者out

网友:
过来学习学习,虽然不懂,但是能感觉到楼主很厉害的样子呢。

网友:
正在学习中,刚开始没明白仿真文件的编写,现在明白了一点点,也会写一点,但还不精通,继续学习!

网友:
例程不错的,可以学习下。学习FPGA还是要多看多练习多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