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特力AT32WB415系列蓝牙BLE 5.0 MCU】在FreeRTOS中ADC采集温度传感器

楼主:
【雅特力AT32WB415系列蓝牙BLE 5.0 MCU】在FreeRTOS中ADC采集温度传感器

很荣幸能获得雅特力AT32WB415系列蓝牙BLE 5.0 MCU的评测机会,为此按照我以前的评测的习惯,附上我的Github:,所有评测代码均开源分享。

一、关于ADC及温度传感器

    AT32WB415系列产品,内嵌1个12位的模拟/数字转换器(ADC),可以实现单次或序列转换,共享多达8个外部通道和2个内部通道,其中这两个内部通道分别内部连接到温度传感器(VTS) 和内部参考电压(VREFINT)。在序列模式下,自动进行在选定的一组模拟输入上的转换。并且支持DMA操作。😘

    每个 ADC 拥有多达 8 个模拟信号通道输入,以 ADC_INx 表示, x=0 至 5、 10、 11。
    ADC1_IN0 至 ADC1_IN5、 ADC1_IN10、 ADC1_IN11 为外部模拟输入, ADC1_IN16为内部温度传感器, ADC1_IN17 为内部参考电压。

    这样我们就可以知道如何对温度采集了,现在,让我们打印出来😄,关于ADC如何详细配置的问题可以参考技术手册。

二、串口打印

    在at32wb415_board文件中,已经为我们写好了PA2的串口输出功能,我可以直接使用。并且已经完成了重映射,极其方便😀

三、各项配置代码

    配套代码均在Github中,感兴趣的Clone下来看。

#include "bsp_adc.h"

extern __IO uint16_t adc1_ordinary_value;

void adc1_config(void)
{
  adc_base_config_type adc_base_struct;
  crm_periph_clock_enable(CRM_ADC1_PERIPH_CLOCK, TRUE);
  crm_adc_clock_div_set(CRM_ADC_DIV_6);

  adc_base_default_para_init(&adc_base_struct);
  adc_base_struct.sequence_mode = FALSE;
  adc_base_struct.repeat_mode = TRUE;
  adc_base_struct.data_align = ADC_RIGHT_ALIGNMENT;
  adc_base_struct.ordinary_channel_length = 1;
  adc_base_config(ADC1, &adc_base_struct);
  adc_ordinary_channel_set(ADC1, ADC_CHANNEL_16, 1, ADC_SAMPLETIME_239_5);
  adc_ordinary_conversion_trigger_set(ADC1, ADC12_ORDINARY_TRIG_SOFTWARE, TRUE);
  adc_dma_mode_enable(ADC1, TRUE);
  adc_tempersensor_vintrv_enable(TRUE);

  adc_enable(ADC1, TRUE);
  adc_calibration_init(ADC1);
  while(adc_calibration_init_status_get(ADC1));
  adc_calibration_start(ADC1);
  while(adc_calibration_status_get(ADC1));
}

void dma_config()
{
  dma_init_type dma_init_struct;
  crm_periph_clock_enable(CRM_DMA1_PERIPH_CLOCK, TRUE);
  dma_reset(DMA1_CHANNEL1);
  dma_default_para_init(&dma_init_struct);
  dma_init_struct.buffer_size = 1;
  dma_init_struct.direction = DMA_DIR_PERIPHERAL_TO_MEMORY;
  dma_init_struct.memory_base_addr = (uint32_t)&adc1_ordinary_value;
  dma_init_struct.memory_data_width = DMA_MEMORY_DATA_WIDTH_HALFWORD;
  dma_init_struct.memory_inc_enable = FALSE;
  dma_init_struct.peripheral_base_addr = (uint32_t)&(ADC1->odt);
  dma_init_struct.peripheral_data_width = DMA_PERIPHERAL_DATA_WIDTH_HALFWORD;
  dma_init_struct.peripheral_inc_enable = FALSE;
  dma_init_struct.priority = DMA_PRIORITY_HIGH;
  dma_init_struct.loop_mode_enable = TRUE;
  dma_init(DMA1_CHANNEL1, &dma_init_struct);

  dma_channel_enable(DMA1_CHANNEL1, TRUE);
}

#include "adc_task.h"
#include "FreeRTOS.h"
#include "task.h"
#include "at32wb415_board.h"

__IO uint16_t adc1_ordinary_value = 0;

void Adc_Task(void *pvParameters)
{
	printf("internal_temperature_sensor \r\n");

	adc_ordinary_software_trigger_enable(ADC1, TRUE);
	while(1){

		while(dma_flag_get(DMA1_FDT1_FLAG) == RESET);
    dma_flag_clear(DMA1_FDT1_FLAG);
    printf("internal_temperature = %f deg C\r\n",(ADC_TEMP_BASE - (double)adc1_ordinary_value * ADC_VREF / 4096) / ADC_TEMP_SLOPE + 25);

		vTaskDelay(300);
	}
}

四、演示视频

温度采集

网友A:
测试的效果还是挺好的

串口打印时board文件中,已经写好的PA2的串口输出功能直接使用,确实省事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试的效果还是挺好的 串口打印时board文件中,已经写好的PA2的串口输出功能直接使用,确实省事多了

板载的AT-LINK已经连接到了,一个接口就够了,看得出雅特力的技术人员对生态的看重,基本的例程和外设都由,工具,软件都比较齐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