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安路SparkRoad国产FPGA测评【实战篇】等精度频率计

楼主:
    依照测评计划该实战篇的功能是实现等精度频率计,并通过串口显示测量值,编写完代码后发现资源不够用,需要换芯片,手头只有安路FPGA,所以只能将显示方式换成数码管显示。写完代码提示如下错误:

     通过查找软件手册可以知道错误原因,如果不进行改代码的话,要实现此功能需要换用其他资源更大的芯片。

    这里考虑了一下为什么会占用这么多mslice资源,尝试将串口显示模块注释掉后编译就通过了,串口需要显示的字符为“_ _ _  _ _ _k H z \r \n”一共十二个字符,每个字符占八bit。每位数字都是用case语句从0、1、2、3、4、5、6、7、8、9十个数字中根据具体数值选择,一共需要6个case语句,最耗费资源的是这6个case语句。所以该实验改用数码管进行显示。以下为串口显示的代码:

`timescale 1ns / 1ps

module uart_tx_display(
    input                           sys_clk,         //system clock positive
    input                           rst_n,             //reset ,low active
    input       [31:0 ]             fre_test,
    output                          uart_tx            //fpga send data
);
parameter                       CLK_FRE = 200;    //Mhz
localparam                       IDLE =  0;
localparam                       SEND =  1;         //send HELLO ALINX\r\n
localparam                       WAIT =  2;         //wait 1 second and send uart received data
reg[7:0]                         tx_data;          //sending data
reg[7:0]                         tx_str;
reg                              tx_data_valid;    //sending data valid
reg     [55:0 ]                 display;
wire                             tx_data_ready;    //singal for sending data
reg[7:0]                         tx_cnt;
reg[31:0]                        wait_cnt;
reg[3:0]                         state;
/*************************************************************************
generate single end clock
**************************************************************************/
reg         [47:0]   case_num;
always@(posedge sys_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if(rst_n == 1'b0)
    begin
        display <= 80'd0;
    end
    else
    begin
        case_num[23:20] <= fre_test % 10;         //      [ 3:0 ]     [23:20]
        case_num[19:16] <= fre_test / 10 % 10;    //      [ 7:4 ]     [19:16]
        case_num[15:12] <= fre_test / 100 % 10;   //      [11:8 ]     [15:12]
        case_num[11:8 ] <= fre_test / 1000 % 10;  //      [15:12]     [11:8 ]
        case_num[ 7:4 ] <= fre_test / 10000 % 10; //      [19:16]     [ 7:4 ]
        case_num[ 3:0 ] <= fre_test / 100000 % 10;//      [23:20]     [ 3:0 ]
        case(case_num[ 3:0 ])
            8'd0:   display[7:0] <= "0" ;
            8'd1:   display[7:0] <= "1" ;
            8'd2:   display[7:0] <= "2" ;
            8'd3:   display[7:0] <= "3" ;
            8'd4:   display[7:0] <= "4" ;
            8'd5:   display[7:0] <= "5" ;
            8'd6:   display[7:0] <= "6" ;
            8'd7:   display[7:0] <= "7" ;
            8'd8:   display[7:0] <= "8" ;
            8'd9:   display[7:0] <= "9" ;
            default:display[7:0] <= 8'd0;
        endcase
        case(case_num[ 7:4 ])
            8'd0:   display[15:8 ] <= "0" ;
            8'd1:   display[15:8 ] <= "1" ;
            8'd2:   display[15:8 ] <= "2" ;
            8'd3:   display[15:8 ] <= "3" ;
            8'd4:   display[15:8 ] <= "4" ;
            8'd5:   display[15:8 ] <= "5" ;
            8'd6:   display[15:8 ] <= "6" ;
            8'd7:   display[15:8 ] <= "7" ;
            8'd8:   display[15:8 ] <= "8" ;
            8'd9:   display[15:8 ] <= "9" ;
            default:display[15:8 ] <= 8'd0;
        endcase
        case(case_num[11:8 ])
            8'd0:   display[23:16] <= "0" ;
            8'd1:   display[23:16] <= "1" ;
            8'd2:   display[23:16] <= "2" ;
            8'd3:   display[23:16] <= "3" ;
            8'd4:   display[23:16] <= "4" ;
            8'd5:   display[23:16] <= "5" ;
            8'd6:   display[23:16] <= "6" ;
            8'd7:   display[23:16] <= "7" ;
            8'd8:   display[23:16] <= "8" ;
            8'd9:   display[23:16] <= "9" ;
            default:display[23:16] <= 8'd0;
        endcase
        display[31:24] <= "_";
        case(case_num[15:12])
            8'd0:   display[39:32] <= "0" ;
            8'd1:   display[39:32] <= "1" ;
            8'd2:   display[39:32] <= "2" ;
            8'd3:   display[39:32] <= "3" ;
            8'd4:   display[39:32] <= "4" ;
            8'd5:   display[39:32] <= "5" ;
            8'd6:   display[39:32] <= "6" ;
            8'd7:   display[39:32] <= "7" ;
            8'd8:   display[39:32] <= "8" ;
            8'd9:   display[39:32] <= "9" ;
            default:display[39:32] <= 8'd0;
        endcase
        case(case_num[19:16])
            8'd0:   display[47:40] <= "0" ;
            8'd1:   display[47:40] <= "1" ;
            8'd2:   display[47:40] <= "2" ;
            8'd3:   display[47:40] <= "3" ;
            8'd4:   display[47:40] <= "4" ;
            8'd5:   display[47:40] <= "5" ;
            8'd6:   display[47:40] <= "6" ;
            8'd7:   display[47:40] <= "7" ;
            8'd8:   display[47:40] <= "8" ;
            8'd9:   display[47:40] <= "9" ;
            default:display[47:40] <= 8'd0;
        endcase
        case(case_num[23:20])
            8'd0:   display[55:48] <= "0" ;
            8'd1:   display[55:48] <= "1" ;
            8'd2:   display[55:48] <= "2" ;
            8'd3:   display[55:48] <= "3" ;
            8'd4:   display[55:48] <= "4" ;
            8'd5:   display[55:48] <= "5" ;
            8'd6:   display[55:48] <= "6" ;
            8'd7:   display[55:48] <= "7" ;
            8'd8:   display[55:48] <= "8" ;
            8'd9:   display[55:48] <= "9" ;
            default:display[55:48] <= 8'd0;
        endcase
    end
end

/*************************************************************************
1 second sends a packet HELLO ALINX\r\n , FPGA has been receiving state
****************************************************************************/
always@(posedge sys_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if(rst_n == 1'b0)
	begin
	    wait_cnt <= 32'd0;
		tx_data <= 8'd0;
		state <= IDLE;
		tx_cnt <= 8'd0;
		tx_data_valid <= 1'b0;
	end
	else
	case(state)
		IDLE:
			state <= SEND;
		SEND:
		begin
		    wait_cnt <= 32'd0;
			tx_data <= tx_str;

			if(tx_data_valid == 1'b1 && tx_data_ready == 1'b1 && tx_cnt < 8'd13)//Send 12 bytes data
			begin
				tx_cnt <= tx_cnt + 8'd1; //Send data counter
			end
			else if(tx_data_valid && tx_data_ready)//last byte sent is complete
			begin
				tx_cnt <= 8'd0;
				tx_data_valid <= 1'b0;
				state <= WAIT;
			end
			else if(~tx_data_valid)
			begin
				tx_data_valid <= 1'b1;
			end
		end
		WAIT:
		begin
		  wait_cnt <= wait_cnt + 32'd1;
		  if(wait_cnt >= CLK_FRE * 1000000)
		      state <= SEND;
		end
		default:
			state <= IDLE;
	endcase
end
/*************************************************************************
combinational logic  Send "HELLO ALINX\r\n"
****************************************************************************/
always@(*)
begin
    case(tx_cnt)
		8'd0 :  tx_str <= display[ 7:0 ];
		8'd1 :  tx_str <= display[15:8 ];
		8'd2 :  tx_str <= display[23:16];
		8'd3 :  tx_str <= display[31:24];
		8'd4 :  tx_str <= display[39:32];
		8'd5 :  tx_str <= display[47:40];
		8'd6 :  tx_str <= display[55:48];
		8'd7 :  tx_str <= " " ;
		8'd8 :  tx_str <= "k" ;
		8'd9 :  tx_str <= "H" ;
		8'd10:  tx_str <= "z" ;
		8'd11:  tx_str <= "\r";
		8'd12:  tx_str <= "\n";
		default:tx_str <= 8'b0;
    endcase
end
/***************************************************************************
calling uart_tx module and uart_rx module
****************************************************************************/
uart_tx#
(
.CLK_FRE(CLK_FRE),
.BAUD_RATE(115200)
) uart_tx_inst
(
.clk                        (sys_clk                  ),    //clock input
.rst_n                      (rst_n                    ),    //asynchronous reset input, low active
.tx_data                    (tx_data                  ),    //data to send
.tx_data_valid              (tx_data_valid            ),    //data to be sent is valid
.tx_data_ready              (tx_data_ready            ),    //send ready
.tx_pin                     (uart_tx                  )     //serial data output
);

endmodule

    简单介绍以下等精度频率计测量原理:电路中是检测上升沿来计数,所以只能计整数。因为计数不精确的问题,所以会有一定的误差,这个误差的大小为N±1,其中N为Na或Nb,或都有误差;传统的测量方法是取晶振分频后得到门控信号,然后数这段时间内的待测信号的数目,从而获得待测信号的频率。这样的测量方法可以获得精确的Nb和带有±1误差的Na。则误差为:

 若我们根据待测信号来取门控信号,从而将这个±1的误差放在Nb上,则误差为:

而由频率的关系知,Nb一般至少为Na的十倍以上。故相比第一种方法,第二种方法测量方法可以极大地减小误差。

第二种方法测量的相对误差为

与待测信号无关,故又称等精度法。

    gate模块:该模块用于产生gate信号,gate信号以测量频率为基准,计数4096个周期的测量信号,在这4096个计数周期中gate信号置高,其余情况下置低。模块中定义cnt进行计数,cnt的位数为13位,计数8192次,刚好一半用于gate信号产生,一半将gate信号置低,这样也方便写程序,只需让cnt自加,前4096次置高,后4096次置低。gate模块代码:

`timescale 1ns / 1ps
module gate(
    input       rst_n,
    input       test_clk,
    output  reg gate
    );
    localparam      TEST_CNT = 4096;
    reg     [12: 0] cnt;
    always@(posedge test_clk or negedge rst_n)begin
        if(!rst_n)begin
        	cnt <= 13'd0;
        	gate <= 1'b0;
        end
        else if(cnt < TEST_CNT) begin
        	gate <= 1'b1;
 			cnt <= cnt + 1'b1;
        end
        else begin
        	gate <= 1'b0;
 			cnt <= cnt + 1'b1;
        end
    end
endmodule

    clk_cnt:该模块用于gate信号置高期间一共经过了几个系统时钟周期,该模块定义了clk_cnt寄存器用于计算gate置高期间经过的系统时钟周期数,clk_cnt在cal_valid上升沿到来时清零,cal_valid为后级模块计算测量频率完成之后的标志。clk_cnt_valid为系统时钟个数计数完成标志(后级计算频率时使用),gate信号为低时完成计数。clk_cnt模块代码:

`timescale 1ns / 1ps
//////////////////////////////////////////////////////////////////////////////////
// Company:
// Engineer:
//
// Create Date: 2022/08/08 22:48:01
// Design Name:
// Module Name: clk_cnt
// Project Name:
// Target Devices:
// Tool Versions:
// Description:
//
// Dependencies:
//
// Revision:
// Revision 0.01 - File Created
// Additional Comments:
//
//////////////////////////////////////////////////////////////////////////////////

module clk_cnt(
	input				clk,
	input				rst_n,
	input				gate,
	input				cal_valid,		// calculation done
	output	reg	[31:0]	clk_cnt,
	output				clk_cnt_valid	// enable to calculation
    );
    reg				gated0,gated1;
    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begin
    	if(!rst_n)begin
    		gated0 <= 1'b0;
    		gated1 <= 1'b1;
    	end
    	else begin
    		gated0 <= gate;
    		gated1 <= gated0;
    	end
    end
    assign clk_cnt_valid = gated0 && (~gated1);

    reg			cal_valid0,cal_valid1;
    wire		cal_valid_pos;
    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begin
    	if(!rst_n)begin
    		cal_valid0 <= 1'b0;
    		cal_valid1 <= 1'b1;
    	end
    	else begin
    		cal_valid0 <= cal_valid;
    		cal_valid1 <= cal_valid0;
    	end
    end
    assign cal_valid_pos = (~cal_valid0) && cal_valid1;
    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begin
    	if(!rst_n)begin
    		clk_cnt <= 32'd0;
    	end
    	else if(cal_valid_pos)begin
    		clk_cnt <= 32'd0;
    	end
    	else if(gate)begin
    		clk_cnt <= clk_cnt + 1'b1;
    	end
    end
endmodule

      calculation:该模块根据被测时钟的个数、系统时钟的个数以及系统时钟,通过等精度频率计公式计算出频率。该模块代码如下:

`timescale 1ns / 1ps
//////////////////////////////////////////////////////////////////////////////////
// Company:
// Engineer:
//
// Create Date: 2022/08/09 20:57:33
// Design Name:
// Module Name: calculation
// Project Name:
// Target Devices:
// Tool Versions:
// Description:
//
// Dependencies:
//
// Revision:
// Revision 0.01 - File Created
// Additional Comments:
//
//////////////////////////////////////////////////////////////////////////////////

module calculation(
	input				clk,
	input				rst_n,
	input		[31:0]	clk_cnt,
	input				clk_cnt_valid,	// enable to calculation
	output	reg	[31:0]	freq,
	output	reg			cal_valid
    );
    parameter		SYS_CLK = 24;
    parameter		CLK_CNT = 4096;
    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begin
    	if(!rst_n)begin
    		freq <= 32'd0;
    		cal_valid <= 1'b0;
    	end
    	else if(clk_cnt_valid)begin
    		freq <= (CLK_CNT * SYS_CLK / clk_cnt);
    		cal_valid <= 1'b1;
    	end
    	else
    		cal_valid <= 1'b0;
    end
endmodule

    seg_4:该模块为数码管显示频率模块。该模块将calculation模块计算出来的频率值在数码管显示,数码管具体怎么显示这里不再赘述,显示方式在前面学习篇部分由介绍。该部分把历程计时器的四位段选信号对应到频率的个位、十位、百位和千位进行显示。该模块代码如下:

`timescale 1ns/ 1ps
// --------------------------------------------------------------------
// >>>>>>>>>>>>>>>>>>>>>>>>> COPYRIGHT NOTICE <<<<<<<<<<<<<<<<<<<<<<<<<
// --------------------------------------------------------------------
//
// Author: Anlogic
//
// Description:
//
//		������ ��ʾ
//
// Web: www.anlogic.com
// --------------------------------------------------------------------
module seg4(
	input	wire       clk_24m,	// 系统时钟
	input	wire	   rst_n,
	input	[31:0]	   freq,
    output	wire [7:0] sm_seg,	// 数码管段选信号
    output	wire [3:0] sm_bit	// 数码管位选信号
);

//reg [3:0]  	addr;
reg [3:0] 	sm_bit1_num;
reg [3:0] 	sm_bit2_num;
reg [3:0] 	sm_bit3_num;
reg [3:0] 	sm_bit4_num;
//��������ԼΪ10msɨ��һ��
reg [17:0] 	cnt_w;
//������λѡ
reg [3:0] 	sm_bit_reg;
reg [3:0] 	sm_seg_num ;
reg [7:0]	sm_seg_reg;
localparam
			S0 = 4'b0000 ,
			S1 = 4'b0001 ,
			S2 = 4'b0010 ,
			S3 = 4'b0011 ,
			S4 = 4'b0100 ,
			S5 = 4'b0101 ,
			S6 = 4'b0110 ,
			S7 = 4'b0111 ,
			S8 = 4'b1000 ,
			S9 = 4'b1001 ;

always@(posedge clk_24m or negedge rst_n)	// 小数点后一位
begin
	if(!rst_n)
		sm_bit1_num <= 4'h0;
	else begin
		sm_bit1_num <= freq % 10;
	end
end

always@(posedge clk_24m or negedge rst_n)	// 小数点后一位
begin
	if(!rst_n)
		sm_bit2_num <= 4'h0;
	else begin
		sm_bit2_num <= freq /10 % 10;
	end
end

always@(posedge clk_24m or negedge rst_n)	// 小数点后一位
begin
	if(!rst_n)
		sm_bit3_num <= 4'h0;
	else begin
		sm_bit3_num <= freq /100 % 10;
	end
end

always@(posedge clk_24m or negedge rst_n)	// 小数点后一位
begin
	if(!rst_n)
		sm_bit4_num <= 4'h0;
	else begin
		sm_bit4_num <= freq /1000;
	end
end

always@(posedge clk_24m or negedge rst_n)
begin
	if(!rst_n)
		cnt_w <= 18'd0;
	else if(cnt_w == 18'b111_111_111_111_111_111)  // 0.1s 1/24M*262144
	// else if(&cnt_w)
		cnt_w <= 18'd0;
	else
		cnt_w <= cnt_w + 1;
end

always@(posedge clk_24m or negedge rst_n)
begin
	if(!rst_n)
		sm_seg_num   <= 4'h0;
	else
	begin
		case( cnt_w[17:16] )
		2'b00:sm_seg_num   <= sm_bit1_num;
		2'b01:sm_seg_num   <= sm_bit2_num;
		2'b10:sm_seg_num   <= sm_bit3_num;
		2'b11:sm_seg_num   <= sm_bit4_num;
		endcase
	end
end

always@(posedge clk_24m or negedge rst_n)
begin
	if(!rst_n)
		sm_bit_reg <= 4'b1111;
	else
	begin
		case( cnt_w[17:16] )
		2'b00:sm_bit_reg <= 4'b1110;
		2'b01:sm_bit_reg <= 4'b1101;
		2'b10:sm_bit_reg <= 4'b1011;
		2'b11:sm_bit_reg <= 4'b0111;
		endcase
	end
end

always@(*)
begin
	case ( sm_seg_num )
	S0:
		sm_seg_reg <= 8'hc0;
	S1:
		sm_seg_reg <= 8'hf9;
	S2:
		sm_seg_reg <= 8'ha4;
	S3:
		sm_seg_reg <= 8'hb0;
	S4:
		sm_seg_reg <= 8'h99;
	S5:
		sm_seg_reg <= 8'h92;
	S6:
		sm_seg_reg <= 8'h82;
	S7:
		sm_seg_reg <= 8'hf8;
	S8:
		sm_seg_reg <= 8'h80;
	S9:
		sm_seg_reg <= 8'h90;
	default:sm_seg_reg <= 8'hc0;
	endcase
end

assign sm_seg = sm_seg_reg;
assign sm_bit = sm_bit_reg;

endmodule

        PLL:该模块用于产生被测信号,一共产生5中被测信号。

         debounce:按键模块主要是通过一个按键对被测信号进行切换,一共五种,按键每按下一次就切换一种频率进行测量。

        freq_test:该模块为顶层模块,代码如下:

`timescale 1ns / 1ps
//////////////////////////////////////////////////////////////////////////////////
// Company:
// Engineer:
//
// Create Date: 2022/08/08 22:12:23
// Design Name:
// Module Name: freq_test
// Project Name:
// Target Devices:
// Tool Versions:
// Description:
//
// Dependencies:
//
// Revision:
// Revision 0.01 - File Created
// Additional Comments:
//
//////////////////////////////////////////////////////////////////////////////////

module freq_test(
	input		clk,
	input		rst_n,
	input 		key,
    output	wire [7:0] sm_seg,	// 数码管段选信号
    output	wire [3:0] sm_bit	// 数码管位选信号
    );
    wire		test_clk;
    wire		gate;
    wire		clk0_out,clk1_out,clk2_out,clk3_out,clk4_out;
	reg	[2:0]	change;

    assign test_clk = change == 3'd0 ? clk0_out : change == 3'd1 ? clk1_out :
    					change == 3'd2 ? clk2_out : change == 3'd3 ? clk3_out : clk4_out;

PLL u_PLL(
	.refclk(clk),
	.reset(~rst_n),
	.clk0_out(clk0_out),
	.clk1_out(clk1_out),
	.clk2_out(clk2_out),
	.clk3_out(clk3_out),
	.clk4_out(clk4_out)
	);

	wire		key_pulse;
	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begin
		if(!rst_n)begin
			change <= 3'd0;
		end
		else if(key_pulse)begin
			change <= change + 1'b1;
		end
		else if(change == 3'd5)
			change <= 3'd0;
	end
debounce u_debounce(
	.clk(clk),		// 输入时钟
	.rst_n(rst_n),		// 复位
	// key
	.key(key),		// 按键输入
	.key_pulse(key_pulse)	// 按键按下的信号
);
gate u_gate(
    .rst_n(rst_n),
    .test_clk(test_clk),
    .gate(gate)
    );

    wire			cal_valid;
    wire	[31:0]	clk_cnt;
    wire			clk_cnt_valid;
clk_cnt u_clk_cnt(
	.clk(clk),
	.rst_n(rst_n),
	.gate(gate),
	.cal_valid(cal_valid),		// calculation done
	.clk_cnt(clk_cnt),
	.clk_cnt_valid(clk_cnt_valid)	// enable to calculation
    );

    wire	[31:0]	freq;
calculation u_calculation(
	.clk(clk),
	.rst_n(rst_n),
	.clk_cnt(clk_cnt),
	.clk_cnt_valid(clk_cnt_valid),	// enable to calculation
	.freq(freq),
	.cal_valid(cal_valid)
    );

seg4 u_seg4(
	.clk_24m(clk),	// 系统时钟
	.rst_n(rst_n),
	.freq(freq),
    .sm_seg(sm_seg),	// 数码管段选信号
    .sm_bit(sm_bit)	// 数码管位选信号
);
endmodule
    这里附上源码:

     以下为实验效果:

freq_test

网友A:
资源不够是什么意思?内存不够?

网友:
引用 网友A:
资源不够是什么意思?内存不够?

不知道啊,软件手册就写了mslice数目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资源不够是什么意思?内存不够?

https://blog.csdn.net/fpga_start/article/details/122393339

赛灵思也有slice的介绍,应该是一样的

网友:
        sm_bit1_num <= freq % 10;
        sm_bit2_num <= freq /10 % 10;
        sm_bit3_num <= freq /100 % 10;
        sm_bit4_num <= freq /1000;
居然用组合逻辑做除法,必然消耗很多资源了。

网友:
cruelfox 发表于 2022-8-15 09:59         sm_bit1_num <= freq % 10;        & ...

要不然串口不好显示数字,除法可以改用移位试试,当时不知道是除法这边耗费资源比较多

网友:
cruelfox 发表于 2022-8-15 09:59         sm_bit1_num <= freq % 10;        & ...

好像也不对啊,这个代码是数码管显示的版本,串口版本和数码管版本都是用除法算的

网友:
cruelfox 发表于 2022-8-15 09:59         sm_bit1_num <= freq % 10;        & ...

不过串口版本使用了六次除法,数码管使用了三次除法,后面可以试试把串口版本也改成三次除法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