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尔MYB-YT507开发板试用体验】安装pyecharts模块

楼主:
准备做一个网页在线展示开发板CPU、内存等使用状况,需要用到pyecharts模块。但是在安装pyecharts模块时报错:ModuleNotFoundError: No module named 'markupsafe',通过查找,发现pip steuptools版本过低,于是:pip install --upgrade pip setuptools==45.2.0,然后成功升级pip,然后执行pip install pyecharts,成功安装,如下图。

 安装好pyecharts模块后,准备用tornado结合,psutil模块,在线展示开发板CPU、内存使用网页展示。

网友A:
这是用的什么系统?yocto编的还是Ubuntu这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是用的什么系统?yocto编的还是Ubuntu这种?

用的是ubuntu系统,python编程,安装pyecharts模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用的是ubuntu系统,python编程,安装pyecharts模块。

是米尔提供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米尔提供的吗?

python的第三方模块呀。标准模块pip install pyechar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