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效电路

楼主:
邀请:@maychang   @chunyang   @gmchen   参与回复

各位坛友,请问给运放增加一个电阻电容,那么这个电路等效为一个运放模型,这个模型的开环增益幅频特性会是什么样子(假设原运放是单位增益,原开环DC增益为A,0dB频率为F)?

网友A:
『这个模型的开环增益幅频特性会是什么样子』

你想说 “闭环” 幅频特性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模型的开环增益幅频特性会是什么样子』 你想说 “闭环” 幅频特性吧?

后来想了下,这样一弄运放 输入的对称性就没了,这个组合算不上等效运放。

输入不对称,就得分同相时开环(等效图负接地,正给信号,外部无反馈)和反相输入开环(正给地,负给信号,了解这个是各积分器)。

网友C:
你的电路要达到什么目的,运放就是依靠反馈工作的,放大是负反馈、比较器是正反馈。你的电路加入了一个电阻和电容,如果是直流电路没有任何意义,电容不导通、电阻理论上不存在。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的电路要达到什么目的,运放就是依靠反馈工作的,放大是负反馈、比较器是正反馈。你的电路加入了一个电阻 ...

运放电路的理论 知识没学清楚,死记硬背了个闭合速度应为-20dB/十倍频程,没有一个自己确信的理论知识,不知道怎么分析了。

其实还是这个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后来想了下,这样一弄运放 输入的对称性就没了,这个组合算不上等效运放。 输入不对称,就得分同相时 ...

本来就是单端工作,谈什么 “对称性”?

你不是要 “幅频特性” 么?开环的幅频特性你自己在括号里面说了 “假设原运放是单位增益,原开环DC增益为A,0dB频率为F”。先不管说得是什么,既然说了就是已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本来就是单端工作,谈什么 “对称性”? 你不是要 “幅频特性” 么?开环的幅频 ...

运放输入就是对称的,同相反相只是和输出的相位关系,不谈输出反馈,实际同相反相就没区别了。比如把输出反相180°,幅度不变,要闭环负反馈,同相输入端就得当反相输入端

网友:
问题不成立,一边说单位增益,一边又说开环,显然自相矛盾。你说的“等效”自然也不成立,不知你到底想问什么?

网友D:
如果原“运放”其实是一个运放电路,即你说的单位增益电路,然后在这个电路的基础上再增加一个输入侧的R和反馈端的C,然后讨论对该电路的影响,那倒还成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原“运放”其实是一个运放电路,即你说的单位增益电路,然后在这个电路的基础上再增加一个输 ...

具体的就是5楼的那个图,那个图里的运放 就是等效的 那个(运放 +电阻+电容),在反馈回路里有增益的条件下,能稳定吗?或者说R、C的参数和fp为什么关系的时候稳定?

实际看起来有点像一型补偿

网友:
引用 网友B:
chunyang 发表于 2022-8-2 16:17 如果原“运放”其实是一个运放电路,即你说的单位增益电路, ...

那个图没啥意义,根本不能那么“等效”。

网友:
5楼图看不出跟主帖图有啥联系。

网友: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看到提说运放的知识不太熟悉,可以看看咱们大学堂上挂的这份运放的教程

唐老师讲运算放大器-EEWORLD大学堂

总共25课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