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这款机子在客户那里经常烧启动电阻

楼主:
请教大神是什么原因烧电阻,该怎么去改才好?

网友A:
两个5.1K的电阻串联,感觉有点大了吧

手册怎么讲的,这里你是怎么计算的电阻

网友B:
HV内部要流过1mA,你的VBUS是多少V的?310V高压么?那电阻太小了吧?功率也小了

1206大概只有1/4W,要选功率大一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HV内部要流过1mA,你的VBUS是多少V的?310V高压么?那电阻太小了吧?功率也小了 1206大概只有1/4W,要选 ...

后面我换成了1210的20K的电阻还是有这个情况,现在就是不知道哪里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个5.1K的电阻串联,感觉有点大了吧 手册怎么讲的,这里你是怎么计算的电阻

经过那里开机的一瞬间是有15V,我们是觉得电阻小了,电流一瞬间过大,然后换成了20K的电阻,但是还是有烧掉的情况

网友C:
你看一下这张图,HV是电流测量要求是1mA, 电阻的阻值太大了,当然就烧了,VBUS 5V  限流应该在5,1K的样子,所以只要把其中的电阻换成0欧姆就可以了。

网友:
还有,这里,HV

将此引脚连接到大容量电容器的正极端子,以提供
控制器的启动电流。 当 Vcc 电压使 UVLO(on) 跳闸时,
此 HV 回路将被关闭以减少启动时的功率损耗
电路。

网友D:
你得看这个引脚是电流输出还是电压输出,如果是电流输出增大电阻后功率更高了,肯定还是烧,释放换一下功率电阻或者改小电阻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得看这个引脚是电流输出还是电压输出,如果是电流输出增大电阻后功率更高了,肯定还是烧,释放换一下功率 ...

好的,那我减小电阻试一下

网友E:
大神,我标记的地方有个过孔会不会有影响?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你看一下这张图,HV是电流测量要求是1mA, 电阻的阻值太大了,当然就烧了,VBUS 5V  限流应该在5 ...

大神,我标记位置有个过孔有没有影响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fxyc87 发表于 2022-8-2 08:51 HV内部要流过1mA,你的VBUS是多少V的?310V高压么?那电阻太小了吧?功率 ...

我这边8脚对地有个310V电压,到板子电容下面有两个过孔出来,这两个过孔位置<2.5mm,不良发生后这个位置有打火痕迹,是否与这个过孔太近有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大神,我标记位置有个过孔有没有影响呢

过孔有什么关系,你就是因为电阻阻值大了造成的烧电阻。你阻值大了电路为了保持电流就要玩命的升电压来维持电流!所以就烧!烧!烧!烧!烧!烧!烧!烧!烧!烧!烧!烧!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大神,我标记的地方有个过孔会不会有影响?

这个过孔走的是哪个线

与过孔关系不大

奇怪为什么是这种状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过孔走的是哪个线 与过孔关系不大 奇怪为什么是这种状况

网友:
如图孔1和孔2的孔距有点近

不是烧毁电阻的主因

HV这里故障,导致过孔烧毁,或其他设计原因

网友:
烧板子 封装选的功率小了,换大的 安全距离大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HUhu00 发表于 2022-8-2 14:12       如图孔1和孔2的孔距有点近 不是烧 ...

但是这个启动电阻不是瞬间开机后就没有电流通过了吗?为什么开机后序还有这个地方烧毁?理解不了

网友:
是不是接个电子负载记录一下电流的情况再作决定,这样直接反应出故障的情况。

网友:
电解电容的PET外壳是不具备基本绝缘等级的,除非定制,电容躺在走线上建议加套管;

过孔一般建议盖油;

芯片的HV脚是高压脚,和周围的地太近,工作环境潮湿或有污渍,是有打火风险的,一旦打火短路,HV变为地电平,启动电阻承受300V高压,必然烧毁

网友:
功率太大

网友F:
封装太小,功率不够 换个大功率的电阻呗

网友:
引用 网友F:
封装太小,功率不够 换个大功率的电阻呗

现在分析的原因就是环境潮湿造成打火,如23楼所说,我们的对策是在两过孔点电子硅胶防潮防水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F:
封装太小,功率不够 换个大功率的电阻呗
现在分析的原因就是环境潮湿造成打火,如23楼所说,我们的对策是在两过孔点电子硅胶防潮防水短路

好方法~还有一个低成本就是你买点三防漆,喷涂上应该一定程度上有保护

网友:
而且板子出厂喷漆保护就感觉防潮好一些

网友:
板子覆铜要注意耐压值。保持安全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