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老师们分析一个电源电路

楼主:
麻烦老师们,帮忙分析一下原理:
这里的电压调节功能,Q4如何驱动Q5的?

网友:
感觉是电路上缺一个接点。

网友:
TIP41是NPN管,图中却是个PNP管。要么型号标注错误,要么管子符号错误,二者必居其一。

网友:
电路图显然有错,Q4不可能是PNP管。而从电路连接来看,Q4与Q5也无关。另,需给出J2相关电路。

网友:
应该是有问题

网友:
电路图显然有错,Q4不可能是PNP管。而从电路连接来看,Q4与Q5也无关。另,需给出J2相关电路。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