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边PFC电路上电起机过程有些问题咨询一下

楼主:
1.下面这个上电起机波形,交流端输入电流Iac在LLC电路工作之前,有两段周期不太长的震荡,是怎么回事?

第一段我理解为上电瞬间,电源给BUS电容充电造成的,是不是这样?

第二段截取了更多的波形,有PFC-MOS管的Vds波形以及在输入电路部分的安全继电器波形,是不是这两段地方的变化造成的输入电流Iac震荡?

这边RE010-C1的引脚就是RLY-DR,低电平时继电器闭合,看波形感觉是安全继电器先导通再断开,再导通?

网友:
如怀疑是上电瞬间,电源给BUS电容充电造成的,先把USB断开,即可验证

网友A:
楼主的信息是,PFC电路,LLC电路,控制继电器,USB充电,

而给的电路是一片,,,

波形具体测的几个具体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信息是,PFC电路,LLC电路,控制继电器,USB充电, 而给的电路是一片,,, 波形具体测的几个 ...

就是波形具体是哪几个,图片里面有标注了呀,就是不同Iac两段振荡的由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就是波形具体是哪几个,图片里面有标注了呀,就是不同Iac两段振荡的由来

那是怎么判断“波形感觉是安全继电器先导通再断开,再导通”的呢

建议截图稍微大一点的电路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是怎么判断“波形感觉是安全继电器先导通再断开,再导通”的呢 建议截图稍微大一点的电路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是怎么判断“波形感觉是安全继电器先导通再断开,再导通”的呢 建议截图稍微大一点的电路 ...

我把输入电路和PFC电路简化图发出去了,主要就是疑惑PFC母线电压升压波形为啥分两段,还有就是输入电流Iac在每次升压时都有振荡的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把输入电路和PFC电路简化图发出去了,主要就是疑惑PFC母线电压升压波形为啥分两段,还有就是输入电流Ia ...

从给的电路简化图看
所谓的两段周期不太长的震荡,可能是PWM波形启动和停止引起,这个可以不必理会,

但是,怀疑其他地方,比如继电器的负载大小会引起这样,要根据波形查一下这个时间段继电器的工作波形,即继电器在这个这两个阶段是个什么状态,或者输入电流Iac引起的其他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