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圆柱形磁钢表面磁场为4000Gs,10个同型号的这种磁钢同方向摞起来磁场只有5400GS

楼主:
邀请:@maychang   @chunyang   @damiaa   @vincentc543   参与回复

一个圆柱形磁钢表面磁场为4000Gs,10个同型号的这种磁钢同方向摞起来磁场只有5400GS, 为什么不是4000GS * 10 = 40000GS

网友A:
『为什么不是4000GS * 10 = 40000GS』

先去把铁磁性物质的特性看一看,了解了解 “磁饱和” 再说。

网友:
这里可不是简单的加法,要这么简单,强磁岂不是随手而就,哪还要那么麻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是4000GS * 10 = 40000GS』 先去把铁磁性物质的特性看一看,了解了解 “磁饱和” ...

谢谢,这和磁饱和什么关系,实在理解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这和磁饱和什么关系,实在理解不了。

任何铁磁物质能通过的磁通密度都不可能无限增长,自然磁场强度也不可能无限增长,到一定程度就会发生饱和,所以任何永久磁铁材料也都有个磁场强度上限,受磁饱和参数的制约。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这和磁饱和什么关系,实在理解不了。

『这和磁饱和什么关系,实在理解不了。』

磁学确实比较难理解。且待我慢慢说。

网友A:
永久磁铁(你首帖所说的 “磁钢” )之所以具有磁性,公认是因为磁铁中分子环流。所有分子环流相加,便是这块磁铁的环流。这个电流,有个名称叫磁动势,单位就是安培。当然,如果是n匝,电流就要按照n倍算。

磁路中磁动势可以比拟成电路中的电动势,磁路中的磁通可以比拟成电路中的电流。

但是和电路中遵守欧姆定律的元件不同,铁磁性材料的磁通与磁动势并不成正比。由铁磁性材料的B-H曲线可以看出:当H(注意其单位就是安/米,即单位磁路长度上的电流,这里每匝电流同样要乘以匝数才是总电流)增加时,只有H很小的时候B才与H成正比,随H增加,B的增加越来越缓慢。这就是磁饱和。

网友:
同样,铁磁性材料磁通的增加也不与磁动势成正比。随磁动势增加,磁通的增加越来越缓慢。

你用十块磁钢叠在一起,磁动势确实增加到了十倍。但是,磁通的增加并没有十倍,如你所说,连二倍都没有。这就是磁饱和现像。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这和磁饱和什么关系,实在理解不了。

实际的物质中,像金属导体那样遵守欧姆定律的非常少,多数物质是非线性的。铁磁材料只有在磁场强度很小情况下才是线性的,磁场强度稍大即呈现非线性,到磁饱和状态更是强烈的非线性。所以,你测量的结果一点也不意外。正如施加在二极管两端电压加倍,电流并不是加倍一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永久磁铁(你首帖所说的 “磁钢” )之所以具有磁性,公认是因为磁铁中分子环流。所有分子环流相加 ...

谢谢您。但是有一个知识点要说明一下,分子环形成的磁场很小,磁场主要是由电子的自旋产生的。这是量子力学中的结论。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您。但是有一个知识点要说明一下,分子环形成的磁场很小,磁场主要是由电子的自旋产生的。这是量子力 ...

『但是有一个知识点要说明一下,分子环形成的磁场很小,磁场主要是由电子的自旋产生的。这是量子力学中的结论。』

分子环流理论的初步建立,在电子自旋理论提出之前一百多年。

网友:
顺便说两句:

(1)高斯这个单位,可以简写为 Gs,但不能简写成GS。

(2)40000Gs这么强的磁通密度,别说用永久磁铁,就是普通电磁铁都无法实现,可能超导磁体能够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