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etle ESP32-C3】硬件分析

楼主:
Beetle ESP32-C3 开发板的资料可以在 DFRobot 网站上找到,链接是:https://wiki.dfrobot.com.cn/_SKU_DFR0868_Beetle_ESP32_C3。

先看开发板的原理图,可以看到整个开发板上的元件相当少,主要就是 ESP32-C3-mini模块、电源以及接口。

Beetle ESP32-C3 开发板使用了 Type-C 接口,可以使用手机的数据线而不用在去找数据线,这一点很方便。因为 ESP32-C3 带有 USB功能,所以开发板上没有单独的 USB 转串口芯片,这个usb接口除了供电,还可以下载程序。

开发板的反面有两颗芯片,左边是静态电流2uA 输出600mA的LDO RT9080,右边是充电电流最大500mA 的锂电池充电管理芯片 TP4057。开发板可以通过 USB 或者锂电池供电,USB在供电的同时还可以给锂电池充电,两者通过二极管隔离后输出至LDO。

开发板上有两颗 0402 封装的 LED,一个(绿色)用于充电指示,另一个(蓝色)连接到GPIO10,可以通过程序控制。

网友:
主控芯片是 ESP32-C3,与ESP32相比,除了内核不同之外,外设方面也做了裁剪,进一步降低了成本。下面是几种不同系列ESP32的对比:

特性

ESP32 系列

ESP32-S2 系列

ESP32-C3 系列

ESP32-S3 系列

发布时间

产品型号

请参考 ESP32 技术规格书 (PDF)

请参考 ESP32-S2 技术规格书 (PDF)

请参考 ESP32-C3 技术规格书 (PDF)

请参考 ESP32-S3 技术规格书 (PDF)

内核

搭载低功耗 Xtensa® LX6 32 位双核/单核处理器

搭载低功耗 Xtensa® LX7 32 位单核处理器

搭载 RISC-V 32 位单核处理器

搭载低功耗 Xtensa® LX7 32 位双核处理器

Wi-Fi 协议

802.11 b/g/n、2.4 GHz

802.11 b/g/n、2.4 GHz

802.11 b/g/n、2.4 GHz

802.11 b/g/n、2.4 GHz

Bluetooth®

Bluetooth v4.2 BR/EDR 和 Bluetooth Low Energy

✖️

Bluetooth 5.0

Bluetooth 5.0

主频

240 MHz(ESP32-S0WD 为 160 MHz)

240 MHz

160 MHz

240 MHz

SRAM

520 KB

320 KB

400 KB

512 KB

ROM

448 KB 用于程序启动和内核功能调用

128 KB 用于程序启动和内核功能调用

384 KB 用于程序启动和内核功能调用

384 KB 用于程序启动和内核功能调用

嵌入式 flash

2 MB、4 MB 或无嵌入式 flash,不同型号有差异

2 MB、4 MB 或无嵌入式 flash,不同型号有差异

4 MB 或无嵌入式 flash,不同型号有差异

8 MB 或无嵌入式 flash,不同型号有差异

外部 flash

最大支持 16 MB,一次最多可映射 11 MB + 248 KB

最大支持 1 GB,一次最多可映射 11.5 MB

最大支持 16 MB,一次最多可映射 8 MB

最大支持 1 GB,一次最多可映射 32 MB

片外 RAM

最大支持 8 MB,一次最多可映射 4 MB

最大支持 1 GB,一次最多可映射 11.5 MB

✖️

最大支持 1 GB,一次最多可映射 32 MB

Cache

✔️ 2 路组相联

✔️ 4 路组相联,独立的指令和数据 cache

✔️ 8 路组相连,32 位数据/指令总线宽度

✔️ 指令 cache 可配置为 4 路组相连或 8 路组相连,数据 cache 固定为 4 路组相连,32 位数据/指令总线宽度

外设

模/数转换器 (ADC)

两个 12 位 SAR ADC,多达 18 个通道

两个 12 位 SAR ADC,多达 20 个通道

两个 12 位 SAR ADC,最多支持 6 个通道

两个 12 位 SAR ADC,多达 20 个通道

数/模转换器 (DAC)

两个 8 位通道

两个 8 位通道

✖️

✖️

定时器

4 个 64 位通用定时器,3 个看门狗定时器

4 个 64 位通用定时器,3 个看门狗定时器

2 个 54 位通用定时器,3 个看门狗定时器

4 个 54 位通用定时器,3 个看门狗定时器

温度传感器

✖️

触摸传感器

✖️

霍尔传感器

✖️

✖️

✖️

通用输入/输出接口 (GPIO)

串行外设接口 (SPI)

LCD 接口

✖️

通用异步收发器 (UART)

2 1

2 1

I2C 接口

I2S 接口

2 个,可配置为 8/16/32/40/48 位的输入输出通道

1 个,可配置为 8/16/24/32/48/64 位的输入输出通道

1 个,可配置为 8/16/24/32 位的输入输出通道

2 个,可配置为 8/16/24/32 位的输入输出通道

Camera 接口

✖️

DMA

UART、SPI、I2S、SDIO 从机、SD/MMC 主机、EMAC、BT 和 Wi-Fi 都有专用的 DMA 控制器

UART、SPI、AES、SHA、I2S 和 ADC 控制器都有专用的 DMA 控制器

通用 DMA 控制器,3 个接收通道和 3 个发送通道

通用 DMA 控制器,5 个接收通道和 5 个发送通道

红外遥控器 (RMT)

支持 8 通道

支持 4 通道 1,可配置为红外发射和接收

支持 4 通道 2,双通道的红外发射和双通道的红外接收

支持 8 通道 1,可配置为红外发射和接收

脉冲计数器

8 通道

4 通道 1

✖️

4 通道 1

LED PWM

16 通道

8 通道 1

6 通道 2

8 通道 1

MCPWM

2,提供六个 PWM 输出

✖️

✖️

2,提供六个 PWM 输出

USB OTG

✖️

✖️

TWAI® 控制器(兼容 ISO 11898-1 协议)

SD/SDIO/MMC 主机控制器

✖️

✖️

SDIO 从机控制器

✖️

✖️

✖️

以太网 MAC 接口

✖️

✖️

✖️

超低功耗协处理器 (ULP)

ULP FSM

PicoRV32 内核,8 KB SRAM,ULP FSM

✖️

PicoRV32 内核,8 KB SRAM,ULP FSM

辅助调试

✖️

✖️

✖️

安全机制

安全启动

✔️

✔️ 比 ESP32 更快更安全

✔️ 比 ESP32 更快更安全

✔️ 比 ESP32 更快更安全

Flash 加密

✔️

✔️ 支持 PSRAM 加密,比 ESP32 更安全

✔️ 比 ESP32 更安全

✔️ 支持 PSRAM 加密,比 ESP32 更安全

OTP

1024 位

4096 位

4096 位

4096 位

AES

✔️ AES-128, AES-192, AES-256 (FIPS PUB 197)

✔️ AES-128, AES-192, AES-256 (FIPS PUB 197); 支持 DMA

✔️ AES-128, AES-256 (FIPS PUB 197); 支持 DMA

✔️ AES-128, AES-256 (FIPS PUB 197); 支持 DMA

HASH

SHA-1, SHA-256, SHA-384, SHA-512 (FIPS PUB 180-4)

SHA-1, SHA-224, SHA-256, SHA-384, SHA-512, SHA-512/224, SHA-512/256, SHA-512/t (FIPS PUB 180-4); 支持 DMA

SHA-1, SHA-224, SHA-256 (FIPS PUB 180-4); 支持 DMA

SHA-1, SHA-224, SHA-256, SHA-384, SHA-512, SHA-512/224, SHA-512/256, SHA-512/t (FIPS PUB 180-4); 支持 DMA

RSA

高达 4096 位

高达 4096 位

高达 3072 位

高达 4096 位

随机数生成器 (RNG)

✔️

✔️

✔️

✔️

HMAC

✖️

✔️

✔️

✔️

数字签名

✖️

✔️

✔️

✔️

XTS

✖️

✔️ XTS-AES-128, XTS-AES-256

✔️ XTS-AES-128

✔️ XTS-AES-128, XTS-AES-256

其它

Deep-sleep 功耗(超低功耗传感器监测方式)

100 μA(ADC 以 1% 占空比工作时)

22 μA(触摸传感器以 1% 占空比工作时)

无此模式

TBD

封装尺寸

QFN48 5*5、6*6,不同型号有差异

QFN56 7*7

QFN32 5*5

QFN56 7*7

网友A:
ESP-S2、ESP-C3和ESP-S3都是在2020年发布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ESP-S2、ESP-C3和ESP-S3都是在2020年发布的?

嗯。旧版的ESP32-C3硬件存在一些问题,曾经买过安信可的模块,结果usb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