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款6V电压输入,8V输出的可调稳压电路

楼主:
想设计一款6V电压输入,8V输出的可调稳压电路,使用哪款芯片比较好,可以通过proteus进行仿真

网友A:
还得至少有电流参数,如果只是作业,那就MC34063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还得至少有电流参数,如果只是作业,那就MC34063吧。

电流参数要求100ma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流参数要求100ma左右

那用MC34063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