姿态传感器

楼主:
姿态传感器

1.姿态传感器、陀螺仪、加速度、角速度、地磁传感器的区别

2.陀螺仪3轴、6轴、9轴的区别

网友:
姿态传感器本身包含三轴陀螺仪、三轴加速度计,三轴电子罗盘等运动传感器

网友A:
陀螺仪、加速度、角速度、地磁传感器检测到的参数是不一样。

三轴只有加速度,六轴一般是加速度和角速度,九轴会有加速度,角速度和陀螺仪。

网友B:
陀螺仪也是角速度传感器,地磁、陀螺仪和加速度测量的物理量不一样,同一个传感器最多只有3轴,不同的传感器组合在一起可以形成我们常说的6轴或9轴,这种传感器的组合可以称为姿态传感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陀螺仪、加速度、角速度、地磁传感器检测到的参数是不一样。 三轴只有加速度,六轴一般是加速度和角速度 ...

加速度用来检测物体的状态;角速度、陀螺仪是检测啥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陀螺仪也是角速度传感器,地磁、陀螺仪和加速度测量的物理量不一样,同一个传感器最多只有3轴,不同的传感 ...

地磁传感器和陀螺仪的区别在哪里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地磁传感器和陀螺仪的区别在哪里

这些问题你网上搜一下就能得到答案,地磁是测磁场强度的,一般是地球的磁场,通过磁场判断方向,也叫电子指南针,陀螺仪是测角速度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些问题你网上搜一下就能得到答案,地磁是测磁场强度的,一般是地球的磁场,通过磁场判断方向,也叫电子 ...

角速度有什么用  这个物理量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角速度有什么用  这个物理量

对角速度积分可以得到角度,大烟花就是通过陀螺仪判断航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角速度积分可以得到角度,大烟花就是通过陀螺仪判断航向的。

大烟花?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对角速度积分可以得到角度,大烟花就是通过陀螺仪判断航向的。

我们手机的定位功能  用的是陀螺仪还是地磁传感器还是角速度传感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们手机的定位功能  用的是陀螺仪还是地磁传感器还是角速度传感器

陀螺仪测量的是角速度,也可以叫角速度传感器,定位是使用卫星导航实现的。

网友D:
合起来就是姿态。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合起来就是姿态。

9轴的国产姿态传感器 有推荐不

网友D:
引用 网友C:
9轴的国产姿态传感器 有推荐不

进口的也不贵,高精度或者精密传感器这种东西目前国产的还有很大距离。如非行政要求,没必要现在吃螃蟹。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进口的也不贵,高精度或者精密传感器这种东西目前国产的还有很大距离。如非行政要求,没必要现在吃螃蟹。 ...

道长所言极是

网友E:
引用 网友C:
9轴的国产姿态传感器 有推荐不

我们做进口的姿态传感器芯体,有需要可以联系我

网友:
是如何知道佩戴好了 躺下了 睡眠状态  醒来的状态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们做进口的姿态传感器芯体,有需要可以联系我

哪个公司  联系方式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