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特力AT32WB415系列蓝牙BLE 5.0 MCU】USB CDC 串口Printf打印调试信息

楼主:
【雅特力AT32WB415系列蓝牙BLE 5.0 MCU】USB CDC 串口Printf打印调试信息

很荣幸能获得雅特力AT32WB415系列蓝牙BLE 5.0 MCU的评测机会,为此按照我以前的评测的习惯,附上我的Github:,所有评测代码均开源分享。

如果因为网络问题无法进入Github可以在Gitee中下载,可能会存在没有及时更新。Gitee:My_AT32WB415_Demo: 雅特力科技AT32WB415系列学习,从各个外设入手,学习各个功能。 (gitee.com)

一、USB协议移植

    关于USB的协议大家可以去USB的官网:Front Page | USB-IF

    我们主要是完成USB CDC 虚拟串口的移植,主要有以下几个文件:

    库文件在官网的资料包中就有,没有找到可以去我仓库复制;官网做了一个适配这个MCU的配置文件,usb_conf.h

/**
  **************************************************************************
  * [url=home.php?mod=space&uid=1307177]@File[/url]  usb_conf.h
  * [url=home.php?mod=space&uid=252314]@version[/url]  v2.0.2
  * [url=home.php?mod=space&uid=311857]@date[/url]  2022-06-28
  * [url=home.php?mod=space&uid=159083]@brief[/url]  usb config header file
  **************************************************************************
  *                       Copyright notice & Disclaimer
  *
  * The software Board Support Package (BSP) that is made available to
  * download from Artery official website is the copyrighted work of Artery.
  * Artery authorizes customers to use, copy, and distribute the BSP
  * software and its related documentation for the purpose of design and
  * development in conjunction with Artery microcontrollers. Use of the
  * software is governed by this copyright notice and the following disclaimer.
  *
  * THIS SOFTWARE IS PROVIDED ON "AS IS" BASIS WITHOUT WARRANTIES,
  * GUARANTEES OR REPRESENTATIONS OF ANY KIND. ARTERY EXPRESSLY DISCLAIMS,
  * TO THE FULLEST EXTENT PERMITTED BY LAW, ALL EXPRESS, IMPLIED OR
  * STATUTORY OR OTHER WARRANTIES, GUARANTEES OR REPRESENTATIONS,
  *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THE IMPLIED WARRANTIES OF MERCHANTABILITY,
  * FITNESS FOR A PARTICULAR PURPOSE, OR NON-INFRINGEMENT.
  *
  **************************************************************************
  */

/* define to prevent recursive inclusion -------------------------------------*/
#ifndef __USB_CONF_H
#define __USB_CONF_H

#ifdef __cplusplus
extern "C" {
#endif

#include "at32wb415_usb.h"
#include "at32wb415.h"
#include "stdio.h"

/** @addtogroup AT32WB415_periph_examples
  * @{
  */

/** @addtogroup 415_USB_device_vcp_loopback
  * @{
  */

/**
  * @brief enable usb device mode
  */
#define USE_OTG_DEVICE_MODE

/**
  * @brief enable usb host mode
  */
/* #define USE_OTG_HOST_MODE */

#define USB_ID                           0
#define OTG_CLOCK                        CRM_OTGFS1_PERIPH_CLOCK
#define OTG_IRQ                          OTGFS1_IRQn
#define OTG_IRQ_HANDLER                  OTGFS1_IRQHandler
#define OTG_WKUP_IRQ                     OTGFS1_WKUP_IRQn

#define OTG_WKUP_HANDLER                 OTGFS1_WKUP_IRQHandler
#define OTG_WKUP_EXINT_LINE              EXINT_LINE_18

#define OTG_PIN_GPIO                     GPIOA
#define OTG_PIN_GPIO_CLOCK               CRM_GPIOA_PERIPH_CLOCK

#define OTG_PIN_SOF_GPIO                 GPIOA
#define OTG_PIN_SOF_GPIO_CLOCK           CRM_GPIOA_PERIPH_CLOCK
#define OTG_PIN_SOF                      GPIO_PINS_8

/**
  * @brief usb device mode config
  */
#ifdef USE_OTG_DEVICE_MODE
/**
  * @brief usb device mode fifo
  */
/* otg1 device fifo */
#define USBD_RX_SIZE                     128
#define USBD_EP0_TX_SIZE                 24
#define USBD_EP1_TX_SIZE                 20
#define USBD_EP2_TX_SIZE                 20
#define USBD_EP3_TX_SIZE                 20

/**
  * @brief usb endpoint max num define
  */
#ifndef USB_EPT_MAX_NUM
#define USB_EPT_MAX_NUM                   4
#endif
#endif

/**
  * @brief usb host mode config
  */
#ifdef USE_OTG_HOST_MODE
#ifndef USB_HOST_CHANNEL_NUM
#define USB_HOST_CHANNEL_NUM             8
#endif

/**
  * @brief usb host mode fifo
  */
/* otg1 host fifo */
#define USBH_RX_FIFO_SIZE                128
#define USBH_NP_TX_FIFO_SIZE             96
#define USBH_P_TX_FIFO_SIZE              96
#endif

/**
  * @brief usb sof output enable
  */
/* #define USB_SOF_OUTPUT_ENABLE */

#define USB_VBUS_IGNORE

/**
  * @brief usb low power wakeup handler enable
  */
/* #define USB_LOW_POWER_WAKUP */

void usb_delay_ms(uint32_t ms);
void usb_delay_us(uint32_t us);
/**
  * @}
  */

/**
  * @}
  */
#ifdef __cplusplus
}
#endif

#endif

二、移植过程中的问题

    在移植过程中,我代码卡在了B处,这里一看就是没有中断处理函数,应该是OTGFS1_IRQHandler这个没有,我们经过查找,官方将其宏定义了,我们要重新给他写一下。

/**
  * @brief  this function handles otgfs interrupt.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void OTG_IRQ_HANDLER(void)
{
  usbd_irq_handler(&otg_core_struct);
}

 然后根据上篇文章的经验,我们还需要再写一个延时函数

void usb_delay_ms(uint32_t ms){
	vTaskDelay(ms);
}

编写USB CDC 的Printf

//printf redefine
void usb_printf(const char *fmt,...)
{
    static va_list ap;
    uint16_t len = 0;

    va_start(ap, fmt);

    len = vsprintf((char *)usb_buf, fmt, ap);

    va_end(ap);

		/* send data to host */
    if(usb_vcp_send_data(&otg_core_struct.dev, usb_buf, len) == SUCCESS)
    {
        return;
     }
}

/**
  * @brief  usb 48M clock select
  * @param  clk_s:USB_CLK_HICK, USB_CLK_HEXT
  * @retval none
  */
void usb_clock48m_select(usb_clk48_s clk_s)
{
    switch(system_core_clock)
    {
      /* 48MHz */
      case 48000000:
        crm_usb_clock_div_set(CRM_USB_DIV_1);
        break;

      /* 72MHz */
      case 72000000:
        crm_usb_clock_div_set(CRM_USB_DIV_1_5);
        break;

      /* 96MHz */
      case 96000000:
        crm_usb_clock_div_set(CRM_USB_DIV_2);
        break;

      /* 120MHz */
      case 120000000:
        crm_usb_clock_div_set(CRM_USB_DIV_2_5);
        break;

      /* 144MHz */
      case 144000000:
        crm_usb_clock_div_set(CRM_USB_DIV_3);
        break;

      default:
        break;
    }
}

有这个USB串口调试也挺方便的,现在是有一个板载的AT-LINK暂时还看不到它的价值,之后如果实际使用的话,它的价值就大了。

三、效果展示

网友:
感谢楼主的分享,补充了中断函数,USB调试各种波特率都可以自适应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