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etle ESP32-C3】下载micropython固件

楼主:
在 esp32 上运行micropython,是一个比较有趣的用法,可以快速体验到 esp32 的强大功能而无需等待漫长的编译。因为开发板默认是不带固件的,所以我们需要先安装 micropython。

首先到官网下载 esp32c3 的固件(https://micropython.org/download/?mcu=esp32c3)。目前官网提供了3种不同开发板的固件,我们可以使用支持usb功能的两个(红圈标识的)。单击开发板的图标,就可以进入到下载页面,可以选择下载稳定版或者每日构建版。

如果开发板没有下载过程序,可以直接将开发板连接到usb。否则需要先将 IO9 (注意不是 IO0)连接到 GND 再插入usb(或者复位),使esp32c3进入到下载模式。

下载固件可以使用命令行工具 esptool (可以先安装python然后用 pip 安装)或者官方图形化软件 Flash 下载工具 flash_downlaod_tool(https://www.espressif.com.cn/zh-hans/support/download/other-tools)。下面以Flash 下载工具为例进行说明。

运行flash downlaod tool后,会出现一个选择框,芯片型号需要选择ESP32C3。

选择芯片后,进入程序下载界面。先载入下载的固件文件,并将前面的选择框打勾,后面的地址填写0。插入开发板后,在win10系统中会自动识别出串口,右下角的COM中选择开发板对应的串口,波特率可以尽量选择高一点,这样下载速度快。

先单击 ERASE 按钮清除 flash 内容,这样可以初始化内部文件系统。然后再按下 START 按钮下载固件。

下载完成后,需要复位一次(可以短接开发板的RST焊盘或者重新插入usb),就可以运行micropython了。使用一个终端软件(如 mobaxterm、putty、thonny等),就可以使用micropython。注意第一次可能看不到提示符,需要输入回车才能看到,因为插入usb后才能选择串口,而此时芯片已经打印完成提示符了。

另外目前版本的固件还不支持 MSD 功能(U盘模式),不能直接复制文件进去,这个功能需要等后续版本升级加入。

网友:
python开发方式还是非常方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