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特力AT32WB415系列蓝牙BLE 5.0 MCU】PWM 呼吸灯

楼主:
【雅特力AT32WB415系列蓝牙BLE 5.0 MCU】PWM 呼吸灯

很荣幸能获得雅特力AT32WB415系列蓝牙BLE 5.0 MCU的评测机会,为此按照我以前的评测的习惯,附上我的Github:,所有评测代码均开源分享。

如果因为网络问题无法进入Github可以在Gitee中下载,可能会存在没有及时更新。Gitee:My_AT32WB415_Demo: 雅特力科技AT32WB415系列学习,从各个外设入手,学习各个功能。 (gitee.com)

一、PWM分析

    查看一下灯PB9的引脚,判断是否有PWM产生。

    我们再来分析一下AT32的PWM的配置,我们可以看到,Tme4是通用定时器,产生PWM。

     控制PWM输出的是有Cxdt来的,我们再库函数中也能看到。

    具体的pwm的原理就不多说,大家感兴趣的可以参考STM32的教程:(13条消息) STM32控制舵机讲解,从入门到放弃。_KING_阿飞的博客-CSDN博客_stm32控制舵机的例程详细解释

二、代码配置

      我们首先看结构体里面,

/**
  * [url=home.php?mod=space&uid=159083]@brief[/url]  tmr output config type
  */
typedef struct
{
  tmr_output_control_mode_type           oc_mode;             /*!< output channel mode */
  confirm_state                          oc_idle_state;       /*!< output channel idle state */
  confirm_state                          occ_idle_state;      /*!< output channel complementary idle state */
  tmr_output_polarity_type               oc_polarity;         /*!< output channel polarity */
  tmr_output_polarity_type               occ_polarity;        /*!< output channel complementary polarity */
  confirm_state                          oc_output_state;     /*!< output channel enable */
  confirm_state                          occ_output_state;    /*!< output channel complementary enable */
} tmr_output_config_type;

      oc_mode 配置模式

    oc_idle_state;        输出通道的空闲状态
    occ_idle_state;      输出互补通道空闲状态
    oc_polarity;            输出通道极性
    occ_polarity;          输出互补通道极性
    oc_output_state;    输出通过使能

     occ_output_state  输出互补通道使能

具体配置:

gpio_init_type gpio_init_struct;
	tmr_output_config_type tmr_oc_init_structure;
	uint16_t div_value = 0;

	/* tmr4 clock enable */
  crm_periph_clock_enable(CRM_TMR4_PERIPH_CLOCK, TRUE);

  /* gpioa gpiob clock enable */
  crm_periph_clock_enable(CRM_GPIOB_PERIPH_CLOCK, TRUE);

  gpio_default_para_init(&gpio_init_struct);

  gpio_init_struct.gpio_pins = GPIO_PINS_9;
  gpio_init_struct.gpio_out_type = GPIO_OUTPUT_PUSH_PULL;
  gpio_init_struct.gpio_pull = GPIO_PULL_NONE;
  gpio_init_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MUX;
  gpio_init_struct.gpio_drive_strength = GPIO_DRIVE_STRENGTH_STRONGER;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_struct);

	/* compute the div value */
  div_value = (uint16_t)(system_core_clock / 24000000) - 1;

  /* tmr4 time base configuration */
  tmr_base_init(TMR4, 665, div_value);
  tmr_cnt_dir_set(TMR4, TMR_COUNT_UP);
  tmr_clock_source_div_set(TMR4, TMR_CLOCK_DIV1);

  tmr_output_default_para_init(&tmr_oc_init_structure);
  tmr_oc_init_structure.oc_mode = TMR_OUTPUT_CONTROL_PWM_MODE_A;
  tmr_oc_init_structure.oc_idle_state = FALSE;
  tmr_oc_init_structure.oc_polarity = TMR_OUTPUT_ACTIVE_HIGH;
  tmr_oc_init_structure.oc_output_state = TRUE;

  tmr_output_channel_config(TMR4, TMR_SELECT_CHANNEL_4, &tmr_oc_init_structure);
  tmr_channel_value_set(TMR4, TMR_SELECT_CHANNEL_4, 83);
  tmr_output_channel_buffer_enable(TMR4, TMR_SELECT_CHANNEL_4, TRUE);

  tmr_period_buffer_enable(TMR4, TRUE);

  /* tmr enable counter */
  tmr_counter_enable(TMR4, TRUE);
uint16_t period, pulse, dir;

  period = 665;
  dir = 1;
  pulse = 0;
	while(1){

		vTaskDelay(50);
    if (dir)
    {
            pulse += 30;
    }
    else
    {
            pulse -= 30;
    }

    if (pulse >= period)
    {
          dir = 0;
    }

		if (0 == pulse)
		{

			dir = 1;

		}
		tmr_channel_value_set(TMR4, TMR_SELECT_CHANNEL_4, pulse);

	}

三、效果展示

VID_20220803_121449

网友:
这三个灯配合非常棒,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