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分析充电电路三极管作用

楼主:
下面的充电电路,电路中的三极管T3即BC547在这取到什么作用?

网友A:
这种使用电压比较器充当运放的拙劣电路,不必花太多力量去分析。

在这个电路(充电电流不超过100mA)中,T3 是可以省去的。

网友:
T3应该是当电池充满后截断充电电压输出用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使用电压比较器充当运放的拙劣电路,不必花太多力量去分析。 在这个电路(充电电流不超过100mA)中,T ...

T3为什么可以省去?

恒流电路由R14,U1D,T1B周边外围电路构成的,是怎么构成恒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T3为什么可以省去? 恒流电路由R14,U1D,T1B周边外围电路构成的,是怎么构成恒流的?

T3用于驱动T1T2这个复合管。输出电流从R6数值和R12数值推断小于100mA。T1T2复合管电流放大倍数大于100,所以T3输出电流只要达到1mA就够了。U1B如果改用普通运放,输出1mA没有问题,故只要将U1B两个输入电路对调(不是对调两个输入引脚,是对调整个包括R7R8的电路),即可省去T3。

网友:
引用 网友B:
T3为什么可以省去? 恒流电路由R14,U1D,T1B周边外围电路构成的,是怎么构成恒流的?

『恒流电路由R14,U1D,T1B周边外围电路构成的,是怎么构成恒流的?』

没有找到T1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