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板品牌

楼主:
开发板品牌

一直做的是硬件  想找一个开发板学习   找到如下一些品牌  哪个更适合嵌入式入门学习?

野火 洋桃 安富莱 乐鑫 正点 金沙滩 郭天祥 普中

网友:
你上淘宝上看,那个卖的多,资料全,有自己的论坛,能提供后续服务的就好

网友:
郭天祥是51入门的最佳入选,stm32用野火、正点。乐鑫的话就是他自家esp系列吧。

网友A:
不要普中,带的下载器太垃圾,如果是小白,还是要看想主攻那种,32系列的使用比较普遍,而且比较通用,建议正点或者野火教程比较完善,而且晚上资料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要普中,带的下载器太垃圾,如果是小白,还是要看想主攻那种,32系列的使用比较普遍,而且比较通用,建议 ...

普中真的是烂在自己手里了,以前很多人学习的首选,后面做大了反而各种质量问题

网友B:
根据自己的学习目的,找个便宜的就可以,通常来说开发板都差不多。现在一些高端的开发板接口基本兼容,例如:树莓派类型的接口,arduino接口,扩展板+核心板也是不错的选择

网友:
入门先学51,再学STM32或者ESP32。

网友:
引用 网友B:
根据自己的学习目的,找个便宜的就可以,通常来说开发板都差不多。现在一些高端的开发板接口基本兼容,例如 ...

树莓派  蓝莓派  现在又出了香橙派  还有联想的栗子派

网友:
树莓派是较为高级的了  先把32吃透才有可能

网友:
我是想把硬件加强    把嵌入式多了解一下   但是感觉现在学嵌入式太晚了  而且学习效果并不好  其实扎扎实实做硬件也是挺好的  就看自己的规划了  要么就硬件+管理

网友:
树莓派是较为高级的了  先把32吃透才有可能

有些时候没那么多时间整底层的,直接整个牛的

网友:
买官方的呀,资料最齐全,买回来找野火和原子的示例与pdf就够了。大部分开发板也是改官方板子,所以大概率代码可以直接跑。

网友:
如果有开发经验建议安富莱模块化比较好方便移植,否则野火 正点 金沙滩(51)建议还是stm32系列叭比较香。

网友:
野火 洋桃 安富莱 乐鑫 正点 金沙滩 郭天祥 普中

这个范围有点广

现在学单片机编程好像上来就是学32位的,51就略过了么

网友:
郭天祥好像是一个淘宝店的主推啊

网友:
我刚开始学STM32,感觉有8051的基础还是有帮助的,毕竟估计32位单片机学习比8位单片机要复杂4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