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用霍尔器件计量的燃气表如何防强磁的,还有他里面的霍尔器件是一个还是2个

楼主:
邀请:@maychang   @chunyang   @damiaa   @vincentc543   参与回复

请教一下,用霍尔器件计量的燃气表如何防强磁的,还有他里面的霍尔器件是一个还是2个,它是如何通过霍尔器件计量的?

网友:
防强磁只能靠结构和磁屏蔽,对于传感器,同时可配合软件算法滤除强磁干扰。至于用几个霍尔元件,那得看具体设计,泛泛这么问毫无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