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工焊接的器件有磁性怎么办?

楼主:
前段时间焊接了一个带有磁性的元件,真的神烦,大家遇到带有磁性的元件都是怎么进行焊接的?

网友:
『大家遇到带有磁性的元件都是怎么进行焊接的?』

先用机械方法固定好元件位置再焊接。

网友:
塑料镊子啊~

网友:
这方法好,哈哈。

网友:
焊接好等会再挪开

网友:
我记得有无磁烙铁头呀

网友A:
哦对,纯铜烙铁头也可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哦对,纯铜烙铁头也可以

磁性的元器件只吸铁吗?

网友:
用所谓的“无磁工具”就是。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磁性的元器件只吸铁吗?

不是吗?用纯铜的焊接磁铁可以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吗?用纯铜的焊接磁铁可以呀

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