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221 调试成功

楼主:
昨天焊接了 PCB,一开始电压总是无法改变,今天换了一个 USB 线,终于可以改变电压了。下面是效果图:

PCB 中的 USB 和 CH221

通过4位拨码开关改变CFG上的电阻,从而改变USB输出电压

拨码开关全部断开,串联电阻是200K,输出20V

依次按下拨码开关,改变串联电阻大小,得到不同的输出电压

网友:
电路参考这个帖子,画漏了5.1K电阻,下一版补上。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212207-1-1.html

网友A:
换了一个USB线,问题解决是因为换上的USB没有通信引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换了一个USB线,问题解决是因为换上的USB没有通信引脚?

必须是带CC的USB线,有的只是充电线。

网友C:
最终是不是要用软件来切换电组的大小,来实现电压的切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必须是带CC的USB线,有的只是充电线。

那可以理解为通过通信线来调节适配器输入的电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终是不是要用软件来切换电组的大小,来实现电压的切换?

暂时没有计划用软件切换电阻,那样需要用多路继电器或者模拟开关,有些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可以理解为通过通信线来调节适配器输入的电压吗?

CC1/CC2也是有协议的,控制P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