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设计参数

楼主:
大家好!有个问题请教大家:

看到一篇文章教设计电源的,如图片所示,红点位置的几个参数是什么意思?是怎样算出来的。谢谢!

网友:
第(3)项好像是对MOS管漏极源极之间耐压的要求,其它各项不知道原文是指哪个量,没法猜。

网友A:
是哪家的宽电压ACDC方案的电源参数呢

网友:
矽力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哪家的宽电压ACDC方案的电源参数呢

矽力杰的

网友:
标红的变压器设计参数,具体厂家手册应该有解释

字母标识含义没有统一标准说法

网友:
O(∩_∩)O谢谢您的意见,已经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