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原理图分图后怎么跟PCB保持同步?

楼主:
一开始画图时花了两个原理图,画完PCB以后看着原理图有点乱,所以根据功能把原理图多分了几个,但是发现点击更新到PCB后出现很多不一致的元件,让删除很多元件。这个怎么弄呢?

应该是PCB中的元件绑定了原理图文件名,把这个元件移动到其他的原理图中后就会导致不同步了。

请各位指点下。

网友:
意思是要把多张原理图导入到一个PCB中去

网友:
要把每张原理图都要放置互相连接的端口,即Port,相连的端口名称要一样

网友:
相当于要建立一下层次设计

需要建个新的一个总图,Design—Create System From Shee

生成的方块,每个方块具有相同端口(即Port)用导线相连,SCH文件上生成网络表,更新

网友:
多谢各位了,搞错了,实际是删除class连接,不是删除元件,直接点击确定就可以了。

网友:
只要在一个project里就能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