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压电路

楼主:
直流升压电路怎么实现多档电压,能通过FB不同电阻切换实现吗?

我的理解不知道对不对,内部比较器控制电流大小,使电感的感应电动势改变,实现不同电压。

网友:
至少把你所使用的电路贴出来,才好说改动哪个电阻能否实现输出电压改变。

网友:
至少把你所使用的电路贴出来,才好说改动哪个电阻能否实现输出电压改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至少把你所使用的电路贴出来,才好说改动哪个电阻能否实现输出电压改变。

现在只是想法,我想问的是切换不同的FB电阻,能不能实现输出多档电压。如果不能,用什么电路实现

网友:
升压芯片IC的FB脚一般都是反馈引脚,调整反馈脚的输入电压,设置DC-DC的输出电压

确实至少把所使用的电路贴出来

网友:
至少把电路贴出来,才能说哪个电阻能否实现输出电压改变

网友:
fb脚分压值是固定不变的,

rfb1 上分压电阻的相对值大了,那么输出电压就相对减小,

rfb1上分压电阻的阻值小了,那么输出电压也就自然小了

不知楼主理解了没

网友:
是可以通过调节反馈电阻改变输出电压

当然你得实际计算输出电压范围,在这个范围内的电压都是可以输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