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2驱动器输出电平

楼主:
为什么相同的422驱动片子过的信号不一样,输出电平的高电平也不一样?过脉宽10ms、1Hz的脉冲信号时输出高电平是4.5V,过100Hz的信号时输出高电平只有2.5V?怎么让100Hz的信号高电平也在4.5V?

网友A:
那只能换高速接口片且总线电容必须严格控制,距离不能长。显然,楼主的关注点不对,只需注意门限的满足即可,无需关注什么最高幅值。

网友B:
你3.3V的电源供电,能输出4.5V高电平 ?表示怀疑,正常Y脚输出应该在电源电压附近。输入差分信号见手册描述,一般可以做到数百mV以内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那只能换高速接口片且总线电容必须严格控制,距离不能长。显然,楼主的关注点不对,只需注意门限的满足即可 ...

嗯,我看手册高电平是>2.4V,也觉得不管输出是2.5还是4.5V都符合手册里的电气指标,就是客户以前用的别人家的设备输出的幅度是在4V以上的,我想着那要不就是用的接口芯片驱动能力更强些,要不就是接口电路问题,然后这次刚好看到两个信号使用完全一样的电路时,输出电平确实不一样,想着是不是可以让输出电平更高些。

网友:
引用 网友C:
嗯,我看手册高电平是>2.4V,也觉得不管输出是2.5还是4.5V都符合手册里的电气指标,就是客户以前用的别 ...

幅值高未必就意味着驱动强,幅值跟驱动器供电电压、内阻、通讯速率、总线线路参数等都有关。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3.3V的电源供电,能输出4.5V高电平 ?表示怀疑,正常Y脚输出应该在电源电压附近。输入差分信号见手册描述 ...

嗯嗯,你说的是对的。换了个5V供电的片子,Y输出也没高多少,大概就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