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WB415测评】TFT屏的显示驱动

楼主:
在显示器件中有多种类型,其中以TFT屏较适于做图片显示。

这里选用的是一款基于ILI9341的2.2寸TFT屏,其分辨率为240x320像素点,并以SPI方式工作。

为实现下图所示的显示效果,其引脚与开发板的连接如下:

BLK-------PA5

SCL-------PA0

SDA-------PA1

DC--------PA3

RESET-----PA2

CS--------PA4

使用GPIO口来模拟SPI方式工作,其输出高低电平的引脚为:

#define LCD_SCK_Low()   GPIOA->clr = GPIO_PINS_0

#define LCD_SCK_High()  GPIOA->scr = GPIO_PINS_0

#define LCD_SDI_Low()   GPIOA->clr = GPIO_PINS_1

#define LCD_SDI_High()  GPIOA->scr = GPIO_PINS_1

#define LCD_REST_Low()   GPIOA->clr = GPIO_PINS_2

#define LCD_REST_High()  GPIOA->scr = GPIO_PINS_2

#define LCD_DC_Low()     GPIOA->clr = GPIO_PINS_3

#define LCD_DC_High()    GPIOA->scr = GPIO_PINS_3

#define LCD_CS_Low()     GPIOA->clr = GPIO_PINS_4

#define LCD_CS_High()    GPIOA->scr = GPIO_PINS_4

#define LCD_LED_Low()    GPIOA->clr = GPIO_PINS_5

#define LCD_LED_High()   GPIOA->scr = GPIO_PINS_5

配置相关引脚的函数为:

void app_tft_init(void)
{
     gpio_init_type gpio_init_struct;
     crm_periph_clock_enable(CRM_GPIOA_PERIPH_CLOCK, TRUE);
     gpio_default_para_init(&gpio_init_struct);
     gpio_init_struct.gpio_drive_strength = GPIO_DRIVE_STRENGTH_STRONGER;
     gpio_init_struct.gpio_out_type  = GPIO_OUTPUT_PUSH_PULL;
     gpio_init_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OUTPUT;
     gpio_init_struct.gpio_pins = GPIO_PINS_0|GPIO_PINS_1|GPIO_PINS_2|GPIO_PINS_3|GPIO_PINS_4|GPIO_PINS_5;
     gpio_init_struct.gpio_pull = GPIO_PULL_NONE;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_struct);
     LCD_LED_High();
}

模拟SPI方式方式字节数据的函数如下:

void LCD_Writ_Bus(unsigned char com)
{
    unsigned char uci;
    for(uci=0;uci<8;uci++)
    {
          if(com & 0x80)
          {
              LCD_SDI_High();
          }
          else
          {
              LCD_SDI_Low();
          }
          com = com << 1;
          LCD_SCK_Low();
          delay_us(8);
          LCD_SCK_High();
          delay_us(8);
    }
}

实现以指定色彩擦除屏幕的函数为:

void LCD_Clear(unsigned int Color)
{
      char VH,VL;
      unsigned int i,j;
      VH=Color>>8;
      VL=Color;
      Address_set(0,0,LCD_W-1,LCD_H-1);
      for(i=0;i<LCD_W;i++)
      {
          for (j=0;j<LCD_H;j++)
          {
                LCD_WR_DATA8(VH);
                LCD_WR_DATA8(VL);
          }
      }
}

以屏幕擦除函数为基础,实现50*50像素点图标显示的函数为:

void show_tb(unsigned int x,unsigned int y,unsigned int n)
{
     unsigned int i,j,k;
     unsigned int da;
     k=0;
     for(i=0;i<50;i++)
     {
          for(j=0;j<50;j++)
          {
               if(n==0) da=gImage_tb[k*2];
               da<<=8;
               if(n==0) da|=gImage_tb[k*2+1];
               POINT_COLOR=da;
               LCD_DrawPoint(x-j,y+i);
               k++;
          }
     }
}

在配合汉字显示功能的情况下,实现图示效果的主程序为:

int main(void)
{
         system_clock_config();
         at32_board_init();
         app_tft_init();
         tft_Init();
         LCD_Clear(RED);
         LCD_Fill(0,0,239,50,WHITE);
         show_tb(60,0,0);
         delay_ms(1000);
         BACK_COLOR=WHITE;
         POINT_COLOR=RED;
         LCD_ShowChar(80,16,'M',1);
         LCD_ShowChar(90,16,'P',1);
         LCD_ShowChar(100,16,'3',1);
         showhanzi16(115,16,32);
         showhanzi16(135,16,33);
         showhanzi16(155,16,34);
         showhanzi16(175,16,35);
         showhanzi16(195,16,36);
         BACK_COLOR=RED;
         POINT_COLOR=YELLOW;
         showhanzi16(60,75,0);
         showhanzi16(80,75,1);
         showhanzi16(100,75,2);
         showhanzi16(30,75,37);
         showhanzi16(60,105,3);
         showhanzi16(80,105,4);
         showhanzi16(100,105,5);
         showhanzi16(120,105,6);
         showhanzi16(60,135,7);
         showhanzi16(80,135,8);
         showhanzi16(60,165,9);
         showhanzi16(80,165,10);
         showhanzi16(60,195,11);
         showhanzi16(80,195,12);
         showhanzi16(100,195,13);
         showhanzi16(120,195,14);
         showhanzi16(60,225,15);
         showhanzi16(80,225,16);
         showhanzi16(100,225,17);
         showhanzi16(120,225,18);
         showhanzi16(140,225,19);
         showhanzi16(60,255,20);
         showhanzi16(80,255,21);
         showhanzi16(100,255,22);
         showhanzi16(120,255,23);
         showhanzi16(140,255,24);
         showhanzi16(160,255,25);
         showhanzi16(180,255,26);
         LCD_Fill(0,287,239,319,WHITE);
         BACK_COLOR=WHITE;
         POINT_COLOR=RED;
         LCD_ShowString(60,294,"BY: jinglixixi");
         while(1)
         {
            at32_led_toggle(LED2);
            delay_ms(200);
            at32_led_toggle(LED3);
            delay_ms(200);
            at32_led_toggle(LED4);
            delay_ms(200);
         }
}

有了TFT屏显示图片的功能,就为后续的打下了一个基础。

网友A:
大佬的帖子都是非常的给力,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佬的帖子都是非常的给力,谢谢分享。

感谢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