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M2483BRWZ 输入输出问题

楼主:
我最近在测试ADM2483BRWZ电路信号时,发现,如下波形。其中蓝色是RE/DE(一起控制)信号,绿色是TXD波形,黄色是RXD波形。问题:为什么RE/DE(一起控制)信号为高定平时,RXD的信号有抖动,这种波形对吗?

网友A:
我看手册RE为高电平时EXD不应该有信号,这种干扰可能是RXD在高阻状态下收到TXD干扰引起的,你弄一个上拉看一下能不能把信号控制在高电平。

网友B:
正常现象,处于接收态但总线却浮空时就会感应电磁干扰。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正常现象,处于接收态但总线却浮空时就会感应电磁干扰。

那为了保证不受干扰    需要485的RXD信号上拉?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那为了保证不受干扰    需要485的RXD信号上拉?

要么加静态偏置,即用电阻将总线静态电平偏置到逻辑1。要么基于软件,令总线空闲时总是存在一个逻辑1的发送节点。一般都采用前者,而后者仅在一些特殊情况下才使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要么加静态偏置,即用电阻将总线静态电平偏置到逻辑1。要么基于软件,令总线空闲时总是存在一个逻辑1的发 ...

谢谢!

但是我测试了一下发现,同样是2483,不同批次的效果就不一样。而且不同批次的芯片,竟然外观也差别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 但是我测试了一下发现,同样是2483,不同批次的效果就不一样。而且不同批次的芯片,竟然外观也 ...

浮空感应这事本来就是离散性的,且跟你的测试条件、环境都相关,说明不了什么问题。至于你说的外观差别很大,这个需要更多相关信息才能研判是否为假冒。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看手册RE为高电平时EXD不应该有信号,这种干扰可能是RXD在高阻状态下收到TXD干扰引起的,你弄一个上拉看 ...

有这种可能。看波形就是发送和接收的信号是同一时间出现的。以前有碰到过txd干扰rxd的情况。

有些单片机比如stm32就有485控制项,那发送的时候是不会收的。就没什么关系。

还有就是这个干扰可能还不足以触发你的串口接收。

如果你直接搞个上拉或者什么也能抑制这个干扰。接的话靠近cpu的rxd引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