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置案例分享--Modbus转Profinet网关连接ACS510变频器

楼主:
以下配置内容是现场西门子1200PLC通过倍讯科技Modbus转Profinet网关BX-601-PN连接ACS510变频器的详细配置过程,具体的配置方法如下:

配置方法:
1、打开博图,新建项目并添加gsd文件;

2、建立profinet连接,设定网关的IP地址和设备名称,IP要和网关保持在同一网段;

3、进入设备视图选择输入输出的总数据长度;

4、从右侧硬件目录中添加所选长度;

5、下载配置到PLC,打开网关配置软件进行modbus参数配置,点击红圈中的新建,选择PN2MM;

6、设置网关的IP地址和设备名称,要和PLC组态保持一致;

7、设置网关的485参数波特率,数据位,奇偶校验要和从站要保持一致;

8、响应等待和轮询延时需要根据从站设备调整时间间隔,如果从站回复速度慢则将响应等待时间调大,如果从站回复后要求等待一段时间再接收下条命令,那么需将轮询延时调大,在ModbusRTU上右键选择插入,在下级菜单中点击Node填写从站站号;

9、继续右键点击插入;

10、根据不同需求选择所需功能;

11、根据变频器手册描述,记录下所需参数;

12、本例中485参数设置为:
波特率:9600
数据位:8
校验位:无校验
停止位:2
设置变频器由modbus控制启停,给定速度;

13、根据范例报文显示,站号为2,使用06功能码(单寄存器写入)寄存器地址为0(注意:有些设备寄存器地址起始地址不为0,那么则需要对地址进行偏移);

14、先选择写单寄存器;

15、内存映射地址对应PLC中Q地址的起始地址本例中为QB64,下载配置后连接PLC与从站设备,对PLC地址中的QW分别写入1142 1143 1151(十进制)控制变频器起停止可。

网友:
这样的变频器设置很上高大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