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原线圈与次级线圈之间连接电阻

楼主:
这是一个升压电路,在R4、R5端输出直流高压。 1.这个电路是不是错误的? 2.图中R3有什么用吗? 3.这个D2二极管是不是有误? 请大家帮帮忙,谢谢!

网友A:
『.这个D2二极管是不是有误?』

D1D2都不像是正确使用。

『这个电路是不是错误的?』

由上条,很可能有错误。

网友A:
如果变压器T1匝数比为1:10,D3D4单个二极管耐压恐怕不够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D2二极管是不是有误?』 D1D2都不像是正确使用。   『这个电路是不是错误的?』 ...

D2的方向可能时相反的,但是我测不出来,正反向的电阻都超量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变压器T1匝数比为1:10,D3D4单个二极管耐压恐怕不够用。

这个1:10的话,只是我测试用的,实际比例还不确定。预计在R4、R5输出3KV的电压,实际购买的D3、D4的耐压值是8KV,是够用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D2的方向可能时相反的,但是我测不出来,正反向的电阻都超量程。

『D2的方向可能时相反的,但是我测不出来,正反向的电阻都超量程。』

那么D2可能不是普通二极管,而是所谓 “触发二极管”。

“触发二极管” 也是玻璃封装,但其内部是PNPN四层器件。其外部特性有点像是双向晶闸管,两端电压较小时不会导通,这就是 “正反向的电阻都超量程”。在两端电压达到一定数值时突然导通,电阻很小。此时电容C2通过D2向变压器初级放电,变压器次级感应出电压,使D3D4构成的倍压整流电路工作,产生直流高压。但此高压能够承担的电流非常小。

网友:
引用 网友B:
D2的方向可能时相反的,但是我测不出来,正反向的电阻都超量程。

如果D2是触发二极管,那么此电路能够工作,不过功率很小,效率也不高。

网友C:
这个电路是你自己设计的还是用的别人的?D2 标示的型号是1N4001,就是普通的整流二极管。用来吸收T1初级的开关浪涌。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路是你自己设计的还是用的别人的?D2 标示的型号是1N4001,就是普通的整流二极管。用来吸收T1初 ...

『D2 标示的型号是1N4001,就是普通的整流二极管。用来吸收T1初级的开关浪涌。』

那个型号,是楼主自己标的,不能算数。

R1R2是39千欧,这么大电阻,能有什么浪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D2的方向可能时相反的,但是我测不出来,正反向的电阻都超量程。』 那么D2可能不是普通二极管,而是 ...

D2是这个样子的,但是这个丝印的二极管,我找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D2是这个样子的,但是这个丝印的二极管,我找不到。

这种表贴元器件,凭丝印没法找到型号。

我再问一句:该电路虽然使用220V50Hz工频交流为电源,但变压器T1不是硅钢片铁芯,而是铁氧体芯。我猜得对不对?

网友:
这个图好像不对啊,你可以仿真一下 Cadence蛮好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D2的方向可能时相反的,但是我测不出来,正反向的电阻都超量程。

如果D2是反的话肯定不能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