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敏电阻的底层工作原理是什么,为什么电压小时它的电阻大,而电压大时阻值突然变小

楼主:
邀请:@maychang   @chunyang   @damiaa   @vincentc543   参与回复

压敏电阻的底层工作原理是什么,为什么电压小时它的电阻大,而电压大时阻值突然变小?对它的响应时间有什么具体要求?比如要求它在1微秒内作出响应,它1毫秒时才能响应,那肯定是性能不达标了。

网友:
压敏电阻工作原理和电子线路中的稳压管二极管差不多,都是PN结被击穿。

压敏电阻是氧化锌粉末烧结而成,制造工艺类似于烧制陶瓷。制成陶瓷片后,在陶瓷片的两个端面上涂银,再焊接上引线。从电路上说,类似于很多个PN结混合在一起,有串联也有并联。当压敏电阻两端电压比较低时,各PN结均未被击穿,两个电极之间是高阻状态。两个电极之间电压达到一定数值后,某些PN结被击穿,引起更多的PN结被击穿,两个电极之间电阻变得相当低。

网友:
压敏电阻的非线性,显然不如单个稳压二极管,也不如TVS。其响应时间倒是够快,一般都在1us之内。

很明显,压敏电阻的转折电压与陶瓷片厚度有关,陶瓷片越厚则转折电压越高。其单次放电能够承受的能量与陶瓷片体积有关,体积越大,单次放电能够承受的能量越大。

网友:
从压敏电阻的结构可知:压敏电阻可以看作很多个PN结并联串联而成。由此,压敏电阻的电容相当大,比压敏电阻两个电极之间的电容要大得多,因为它相当于很多个二极管并联又串联。

网友:
压敏电阻的底层工作原理是齐纳击穿。其基本结构单元为一金属氧化物构成的反向串联的齐纳二极管,这样的齐纳二极管再并联、串联构成压敏电阻的整体。

响应时间去看器件手册,买到的压敏电阻符合器件手册就是合格的。

网友:
看了两位大神解答,又学到了新知识了,很好的问题

网友:
压电陶瓷的特性,半导体为啥是半导体呢 因为其特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