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便携式可编程仪表】硬件已经工作

楼主:
经过几天调试,硬件基本功能已经调通,可以设置电压和限流,下一步将测试效率等、输出功率等。

发现一个问题,这次买的电感可能质量不太好,有明显的啸叫声,下次要换一个型号试试。

网友A:
电感为何能引起呼叫声?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感为何能引起呼叫声?

这种电感出现啸叫不常见,原因还在分析

网友B:
用手压一下电感还能听到啸叫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手压一下电感还能听到啸叫吗

还有,这种全密封的电感按不到线圈

网友:
啸叫就是共振了,频率刚刚契合啊

网友C:
加入滤波电容可能会改善,我以前因为电容虚焊导致过电感啸叫,后来电容焊好了就不叫了,我当以为是电感坏了,按道理来说电感应该是不能出声的,会叫说明电感线圈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加入滤波电容可能会改善,我以前因为电容虚焊导致过电感啸叫,后来电容焊好了就不叫了,我当以为是电感坏了 ...

多谢建议,明天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