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有什么好的大电流传感芯片吗

楼主:
现在有什么好的大电流传感芯片吗?比如10A

网友:
ti有10a左右的霍尔

各大厂商都有 仪放

网友:
LCSC搜搜看,应该有很多的

网友:
要看信号类型,如果是普通低压信号,用霍尔比较方便,用小电阻加运放(或电流放大器)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