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齐纳二极管的应用是不是有问题?

楼主:
这是3.7V电池设备的输入端口保护,电池的最大电压是4.2V. 进来之后接了一个常规的TVS管TVS1,可以用于防浪涌和ESD;

后端再加一个齐纳二极管,齐纳二极管的稳压范围是4.98V~5.2V,参数如下图所示。这个应用是早些年手机方案上常用的电路。

想请问下,这个齐纳二极管在这里的应用是不是不太合理?跟常规的应用不太一样,并没有工作在稳压状态。但是厂家的参考设计是有加的,主要是出于什么考虑?

网友:
这里选择稳压二极管的稳压范围是4.98V~5.2V,应该考虑到连接充电器的情况

网友:
防止反接或者异常浪涌?

网友:
這是過電壓保護用,是保護電池的機制

网友:
這是過電壓保護用,是保護電池的機制,將電壓限制在5V以下,避免電池受到破壞

网友:
如果没有外接电源的话,那就没必要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這是過電壓保護用,是保護電池的機制,將電壓限制在5V以下,避免電池受到破壞 ...

请问什么情况下链路上能产生这样的电压倒灌到电池上呢?Vbat链路接的是PMU的输入和charger的输出,而PMU(型号为MT6328)的实际输入耐压只有4.5V,极限值为5V,本身都不能承受高于5V的电压,所以链路上若有这样的高压存在,会优先考虑保护PMU,而不是电池吧。

网友:
为何你的齐纳二级管没有串一个限流电阻?你的齐纳管的反向电压最大只有2uA,不限流是不是很容易超过2uA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