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发热帮忙分析一下电路

楼主:
下面的电路,不复杂,但是就是搞不定,在D2、D3、D4点亮后,U1和U2就发热很厉害,不亮时也不发热。
请各位老师帮分析一下此电路,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
假设LED导通压降是2V,那么LED上电流是 (12-2)/470 = 21mA,3个LED就是 63mA。

7805上压降是12-5=7V,7805上的功率就是 7*0.063=0.45W,功率大了自然就发热了。

换成DC/DC效率高就不发热了。

网友A:
7805上压降是12-5=7V,7805上的功率就是 7*0.063=0.45W,功率大了自然就发热了

网友:
两个解决方案:

第一个方案,加散热片。

第二个方案,换电路。

网友:
线性稳压器在输入输出压差较大时效率太低,需换成开关型稳压芯片。

线性稳压器功耗=(输入电压-输出电压)*电流,自行计算一下。

网友:
U1下面那个二极管1N4007是干什么用的?这个7812显然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
功耗太大 如果还符合设计 那就加个散热的了

网友:
6楼提醒的对,那个二极管为什么这么接?能正常工作吗?有点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7805上压降是12-5=7V,7805上的功率就是 7*0.063=0.45W,功率大了自然就发热了

是用在汽车上的。,加7812稳压,认为是有必要的,
另,没有任何负载的情况下发生的,除LED外

此时负载电流肯定不会超过500MA,何况三端稳压器的最大电流可以达到1A以上,这么小的电流就发热,这个电路本质上肯定存在问题。
期待众多高手加入讨论,给予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