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文件会导致无线鼠标卡顿?

楼主:
我先说一下我电脑的情况,用的是USB WIFI模块,通过WIFI模块连接到路由器,鼠标也使用的是无线鼠标(罗技)。今天用微信发送文件的时候,250MB的文件,预计时间是2分钟,所以传输速率约为2MB。这时候出现了一个现象,鼠标在移动的时候十分的卡顿,这时候我就怀疑是发文件导致的,等文件发送完毕后,鼠标移动就正常了,证实了我的想法。

通过上述现象,一开始我怀疑的的是USB的问题,但是WIFI模块和鼠标的接收器并不是插在扩展坞上的,而且就算插在了扩展坞上,USB的速率完全够用的。而后开始怀疑是wifi信号的问题,在传输文件的时候wifi通道比较拥挤,导致鼠标信号丢失,但是2.4G频段可传输的速率应该远远不止2MB。所以大家分析分析是什么原因,我到时候回去测试测试~

网友:
补充一下,电脑配置完全没问题,中大型游戏可以轻松带起。

网友A:
电脑是几核的,是不是不能多任务运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脑是几核的,是不是不能多任务运行啊

4核的,运行热门游戏没啥问题。

网友B:
如果wifi用的是2.4G频段,并且和无线鼠标用的频率相近,因为wifi功率大而无线鼠标功率小,的确会有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wifi用的是2.4G频段,并且和无线鼠标用的频率相近,因为wifi功率大而无线鼠标功率小,的确会有影响。

鼠标用的频率应该是2.4GHz的,但是和WIFI是否相近就不知道了。

网友C:
USB WIFI模块的2.4G对无线鼠标造成的影响,有以下几个解决办法。

1,USB WIFI模块要是支持5G WIFI,直接用5G,就不会对鼠标造成影响。

2,USB WIFI 尽量远离鼠标,或者加一个USB延长线远离鼠标。

3,USB WIFI要是可以的话可以减小发射功率。

网友:
引用 网友C:
USB WIFI模块的2.4G对无线鼠标造成的影响,有以下几个解决办法。 1,USB WIFI模块要是支持5G WIFI,直接 ...

有解决办法,那确实是wifi影响了无线鼠标了。

网友D:
进入路由器配置界面把WIFI频道号改一下。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进入路由器配置界面把WIFI频道号改一下。

路由器支持5GHz和2.4GHz,但是wifi模块只支持2.4GHz

网友:
引用 网友E:
路由器支持5GHz和2.4GHz,但是wifi模块只支持2.4GHz

注意是频道号。

网友D:
所有WIFI设备都有工作频道,对于2.4G,有11个可供选择的工作频道。先弄清你当前所用的频道号(路由器配置界面里即可看到),同时最好在手机上下载一个WIFI分析助手之类的App,看看你的WIFI终端所在位置的WIFI信号情况,选一个不同于当前频道同时其它WIFI信号最弱的频道。有些路由器支持使用双频道,你的路由器若支持,可以打开,对提高速率、降低干扰有利。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所有WIFI设备都有工作频道,对于2.4G,有11个可供选择的工作频道。先弄清你当前所用的频道号(路由器配置界 ...

明白了!

网友:
5.8G也同样要设置工作频道,避开临近其它路由的干扰。如果没有5.8G终端,那可以在路由器设置中关掉5.8G频段,这样路由器的耗电会降低。

网友F:
会不会是电脑卡 让你觉得鼠标工作频率干扰 你做个实验还是同样位置插在别的电脑上,然后下载同样文件看看还卡不?

网友:
引用 网友F:
会不会是电脑卡 让你觉得鼠标工作频率干扰 你做个实验还是同样位置插在别的电脑上,然后下载同样文件看看还 ...

我试试去,不知道会是什么样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