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雕动手做】有趣好玩的音乐可视化系列小项目(14)---水杯水瓶灯

楼主:
偶然心血来潮,想要做一个声音可视化的系列专题。这个专题的难度有点高,涉及面也比较广泛,相关的FFT和FHT等算法也相当复杂,不过还是打算从最简单的开始,实际动手做做试验,耐心尝试一下各种方案,逐步积累些有用的音乐频谱可视化的资料,也会争取成型一些实用好玩的音乐可视器项目。

今天开始尝试使用最普通的水杯,还有矿泉水瓶子,来实现简单的音乐可视化的效果。

网友:
声音模块,使用性价比更高的MAX4466声音传感器。

网友:
MAX4466
是微功率运算放大器,经过优化,可用作麦克风前置放大器。它们提供了优化的增益带宽产品与电源电流的理想组合,以及超小型封装中实现低电压工件环境。 MAX4466具有增益稳定特性,仅需24μA的电源电流即可提供200kHz的增益带宽。经过解压缩,可实现+5V/V的最小稳定增益,并提供600KHZ增益带宽。此外这些放大器具有轨到轨输出,高 AVOL ,以及出色的电源抑制和共模抑制比,适合在嘈杂环境中工作。广泛应用于蜂窝电话、数字复读装置、耳机、助听器、麦克风前置放大器、便携计算机和语音识别系统中。

网友:
主要特性
1、+2.4V 至 +5.5V 电源电压运行版本,
2、可提供 5nA 完全关断(MAX4467/MAX4468)
3、出色的电源抑制比:112dB
4、出色的共模抑制比:126dB
5、高 AVOL:125dB (RL= 100kΩ)
6、轨到轨输出
7、低 24μA 静态电源
8、电流增益带宽积:
     200kHz (MAX4465/MAX4467/MAX4469)
     600kHz AV≥5 (MAX4466/MAX4468)
9、采用节省空间的封装
     5-Pin SC70 (MAX4465/MAX4466)
     8 引脚 SOT23 (MAX4467/MAX4468/MAX4469)

网友:
MAX4466功能框图

附件:MAX4466相关技术资料链接(英文,来自MAXIM美信公司官网)
https://datasheets.maximintegrated.com/en/ds/MAX4465-MAX4469.pdf

附注:MAXIM
是美信公司(Maxim Integrated Products)的英文缩写,全球最好的模拟信号和混合信号半导体公司。Maxim Integrated Products成立于1983年,总部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的Sunnyvale,公司拥有9300多名员工,是世界范围内模拟和混合信号集成产品的设计、开发与生产领域的领导者之一。通过对温度、压力、声音等现实世界的各种信号进行检测、放大,并将其转换成计算机处理所需要的数字信号, Maxim的电路把现实世界与数字世界“连接”在一起。Maxim是全球模拟、混合信号、高频及数字电路设计、研发、制造的领导者,所提供的产品能够实现上述数字内核与周边系统的连接。它们在世界范围内拥有大约35,000个大型客户。
MAXIM官网:https://www.maximintegrated.com/cn.html

网友:
MAX4466模块特点
电源电压:+2.4V至+5.5V(可直接接STM/ARDUNIO/树莓派等开发板)
电源抑制比:112dB
共模抑制比:126dB
AVOL:125dB(RL = 100kΩ) 轨到轨输出
静态电源电流:24μA
增益带宽:600kHz
尺寸:20.8mm x 13.8mm x 7.5mm/0.8 x 0.5 x 0.3inch

网友:
该模块在 Vcc 和接地引线上都包含铁氧体,以最大限度地减少电源噪声。如果与 MCU 一起使用,最好使用 2.4V – 5.5V 范围内可用的最安静的电源。在 Arduino 上,这通常是 3.3V 电源。

输出是直流耦合的。当输出信号处于静止状态时,它将位于 Vcc/2。如果 Vcc 为 5V,则输出将为 2.5V。如果输出需要交流耦合,可以在输出引脚和它驱动的电路的输入之间增加一个100uF的电容。

背面的小型单圈电位器可让您将增益从 25x 调整到 125x。逆时针旋转电位器会增加增益,而逆时针旋转会降低增益。

网友A:
说真的你有这么好的动手能力,我们合作搞些小视频玩呗

网友:
灯环开发板采用12位WS2812智能全彩圆盘LED模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真的你有这么好的动手能力,我们合作搞些小视频玩呗

谢谢斑竹,只是一个做手工的爱好者,其他不敢多想呢

网友:
WS2812B
是一种将控制电路和rgb芯片集成在一起的智能控制led光源。5050组件的包装。内部包括智能数字端口数据锁存和信号整形放大驱动电路。还包括精密内部振荡器和12V电压可编程恒流控制部分,有效保证了像素点光色高度一致。数据传输协议采用单NZR通信方式。像素上电复位后,DIN端口接收数据来自控制器,第一个像素收集初始24位数据,然后发送到内部数据锁存器,其他数据由内部信号整形放大电路通过DO端口发送到下一个级联像素进行整形。后对于每个像素的传输,信号要减少24位。像素采用自动整形传输技术,使像素级联数不受信号传输的限制,只取决于信号传输的速度。复位时间>280μs,中断时不会造成误复位,支持较低频率,价格低廉单片机。刷新频率更新到2kHz,画面频率低,高清摄像机无闪烁,提高出色的展示效果。LED具有驱动电压低、环保节能、亮度高、散射角大、一致性好、功率低、寿命长等优点。集成在led上的控制芯片越来越多电路简单,体积小,安装方便。

网友:
实验场景图

网友:

  项目程序之一:FastLED音乐反应灯

  模块接线:WS2812B接D6

  MAX4466      UNO

  VCC          5V

  GND         GND

  OUT          D7

  • /*
  • 【花雕动手做】有趣好玩的音乐可视化系列小项目(14)---水杯水瓶灯
  • 项目程序之一:FastLED音乐反应灯
  • 模块接线:WS2812B接D6
  • MAX4466 UNO
  • VCC 5V
  • GND GND
  • OUT D7
  • */
  • #include<FastLED.h>
  • #define LED_PIN 6
  • #define NUM_LEDS 12
  • CRGB leds[NUM_LEDS];
  • uint8_t hue = 0;
  • int soundsensor = 7;
  • void setup() {
  • delay(2000);
  • FastLED.setBrightness(60);
  • pinMode(soundsensor, INPUT);
  • FastLED.addLeds<WS2812B, LED_PIN, GRB>(leds, NUM_LEDS);
  • }
  • void loop() {
  • int sensval = digitalRead(soundsensor);
  • if (sensval == 1) {
  • Serial.println("ON");
  • leds[0] = CRGB :: Red;
  • fill_solid(leds, NUM_LEDS, CRGB :: Blue);
  • rainbow_moving();
  • FastLED.show();
  • delay(10);
  • }
  • else {
  • leds[0] = CRGB :: Black;
  • fill_solid(leds, NUM_LEDS, CRGB :: Black);
  • FastLED.show();
  • delay(10);
  • }
  • }
  • void rainbow_moving() {
  • for (int i = 0; i < NUM_LEDS; i++) {
  • leds[i] = CHSV(hue + (i * 10), 255, 255);
  • }
  • EVERY_N_MILLISECONDS(10) {
  • hue++;
  • }
  • }

网友:
实验场景图  动态图

点击上图查看Gif动图

网友:
实验的视频记录(1分06秒)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Tg5MjA0NjYwOA==.html?spm=a2hcb.playlsit.page.3

网友:
实验的视频记录之二(4分40秒)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Tg5MzMzMzk1Mg==.html?spm=a2hcb.playlsit.page.1

网友:
矿泉水瓶实验场景图

网友:
实验的视频记录(1分21秒)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Tg5MjA0ODM3Mg==.html?spm=a2hcb.playlsit.page.3

网友:
实验的视频记录之四(4分25秒)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Tg5MzMzNDM0OA==.html?spm=a2hcb.playlsit.page.1

网友:

  项目程序之二:多彩动态音乐反应灯

  模块接线:WS2812B接D6

  MAX4466      UNO

  VCC          5V

  GND         GND

  OUT          D7

/*
  【花雕动手做】有趣好玩的音乐可视化系列小项目(14)---水杯水瓶灯
  项目程序之二:多彩动态音乐反应灯
  模块接线:WS2812B接D6
  MAX4466      UNO
  VCC          5V
  GND         GND
  OUT          D7
*/

#define FASTLED_INTERRUPT_RETRY_COUNT 0
#include <FastLED.h>
#define NUM_LEDS 12
CRGB leds[NUM_LEDS];

const int ledPin = 6;
int sensorPin = 7;
boolean val = 0;

void setup() {
  pinMode(ledPin, OUTPUT);
  pinMode(sensorPin, INPUT);
  FastLED.setBrightness(60);
  FastLED.addLeds<WS2812B, ledPin, RGB>(leds, NUM_LEDS);
}

void loop () {
  val = digitalRead(sensorPin);
  Serial.println (val);
  if (val == HIGH) {
    leds[0] = CRGB(180, 0, 0);
    FastLED.show();
    delay(3);
    leds[1] = CRGB(0, 180, 0);
    FastLED.show();
    delay(3);
    leds[2] = CRGB(0, 0, 240);
    FastLED.show();
    delay(3);
    leds[3] = CRGB(150, 0, 240);
    FastLED.show();
    delay(5);
    leds[4] = CRGB(180, 200, 20);
    FastLED.show();
    delay(5);
    leds[5] = CRGB(85, 60, 180);
    FastLED.show();
    delay(10);
    leds[6] = CRGB(50, 220, 20);
    FastLED.show();
    delay(5);
    FastLED.show();
    leds[7] = CRGB(0, 0, 250);
    FastLED.show();
    delay(5);
    FastLED.show();
    leds[8] = CRGB(240, 0, 0);
    FastLED.show();
    delay(10);
    leds[9] = CRGB(0, 250, 0);
    FastLED.show();
    delay(10);
    leds[10] = CRGB(0, 0, 255);
    FastLED.show();
    delay(10);
    leds[11] = CRGB(220, 200, 20);
    FastLED.show();
    delay(10);
  }
  else {
    leds[12] = CRGB(150, 0, 255);
    FastLED.show();
  }
  FastLED.clear();
}

网友:
实验的视频记录之五(1分39秒)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Tg5MzM1MTI3Ng==.html?spm=a2hcb.playlsit.page.1

网友:
谢谢老师的鼓励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说真的你有这么好的动手能力,我们合作搞些小视频玩呗

具体怎么做呢?

网友:
  项目程序之三:Adafruit_NeoPixel音乐可视化水灯

/*
  【花雕动手做】有趣好玩的音乐可视化系列小项目(14)---水杯水瓶灯
  项目程序之三:Adafruit_NeoPixel音乐可视化水灯
*/

#include <Adafruit_NeoPixel.h>
#define MIC A0
#define LED_PIN 6
#define N_PIXELS 12
#define N 100
#define fadeDelay 10
#define noiseLevel 10
Adafruit_NeoPixel strip = Adafruit_NeoPixel(N_PIXELS, LED_PIN, NEO_GRB + NEO_KHZ800);
int samples[N];
int periodFactor = 0;
int t1 = -1;
int T;
int slope;
byte periodChanged = 0;

void setup() {
  strip.begin();
  ledsOff();
  delay(500);
  displayColor(Wheel(100));
  strip.show();
  delay(500);
}

void loop() {
  Samples();
}

void Samples() {
  for (int i = 0; i < N; i++) {
    samples[i] = analogRead(0);
    if (i > 0) {
      slope = samples[i] - samples[i - 1];
    }
    else {
      slope = samples[i] - samples[N - 1];
    }

    if (abs(slope) > noiseLevel) {
      if (slope < 0) {
        calculatePeriod(i);
        if (periodChanged == 1) {
          displayColor(getColor(T));
        }
      }
    }
    else {
      ledsOff();
    }
    periodFactor += 1;
    delay(1);
  }
}

void calculatePeriod(int i) {
  if (t1 == -1) {

    t1 = i;
  }
  else {

    int period = periodFactor * (i - t1);
    periodChanged = T == period ? 0 : 1;
    T = period;

    t1 = i;
    periodFactor = 0;
  }
}

uint32_t getColor(int period) {
  if (period == -1)
    return Wheel(0);
  else if (period > 400)
    return Wheel(5);
  else
    return Wheel(map(-1 * period, -400, -1, 50, 255));
}

void fadeOut(){
  for (int i = 0; i < 5; i++) {
    strip.setBrightness(110 - i * 20);
    strip.show(); // Update strip
    delay(fadeDelay);
    periodFactor += fadeDelay;
  }
}

void fadeIn() {
  strip.setBrightness(100);
  strip.show();

  for (int i = 0; i < 5; i++) {
    delay(fadeDelay);
    periodFactor += fadeDelay;
  }
}

void ledsOff() {
  fadeOut();
  for (int i = 0; i < N_PIXELS; i++) {
    strip.setPixelColor(i, 0, 0, 0);
  }
}

void displayColor(uint32_t color) {
  for (int i = 0; i < N_PIXELS; i++) {
    strip.setPixelColor(i, color);
  }
  fadeIn();
}

uint32_t Wheel(byte WheelPos) {
  if (WheelPos < 85) {

    return strip.Color(WheelPos * 3, 255 - WheelPos * 3, 0);
  }
  else if (WheelPos < 170) {
    WheelPos -= 85;
    return strip.Color(255 - WheelPos * 3, 0, WheelPos * 3);
  }
  else {
    WheelPos -= 170;
    return strip.Color(0, WheelPos * 3, 255 - WheelPos * 3);
  }
}

网友:
实验的视频记录(1分39秒)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Tg5MjE3MTgxNg==.html?spm=a2hcb.playlsit.page.3

网友:
找到一个其他家用电器上的塑料盒子。

网友:
准备用它来做十位120颗LED彩色音乐节奏灯的底座。

网友:
为打这个孔,特意收了几个大规格扩孔器........

网友:
没想到效果比预料的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具体怎么做呢?

就是手工耿那种的,又有趣又有噱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就是手工耿那种的,又有趣又有噱头

手工耿是太罕见有天分的人!

网友:
实验场景图  动态图(水杯+水瓶)

点击上图查看Gif动图

点击上图查看Gif动图

网友:
实验的视频记录(1分13秒)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Tg5MjQ2OTEyMA==.html?spm=a2hcb.playlsit.page.1

网友:
定制的十片灯环,终于到了

网友C:
兄台喝个水都这么炫酷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兄台喝个水都这么炫酷

谢谢老师的许多支持和鼓励,呵呵,水会折射,还不知效果怎样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手工耿是太罕见有天分的人!

我觉得你也很棒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你也很棒

谢谢鼓励!

网友E:
5点就起来了,佩服呀,要注意休息哦!

网友:
水瓶灯座初步成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5点就起来了,佩服呀,要注意休息哦!

谢谢老师关心,习惯了,早睡早起呢,呵呵

网友:
没想到,安装灯环就用了大半天功夫........

网友:
简单测试十个灯环120颗LED

点击上图查看Gif动图

网友:

  项目程序之四:十位水杯音乐反应灯

  模块接线:WS2812B接D7

  MAX4466      UNO

  VCC          5V

  GND         GND

  OUT          A0

  • /*
  • 【花雕动手做】有趣好玩的音乐可视化系列小项目(14)---水杯水瓶灯
  • 项目程序之四:十位水杯音乐反应灯
  • 模块接线:WS2812B接D7
  • MAX4466 UNO
  • VCC 5V
  • GND GND
  • OUT A0
  • */
  • #include<FastLED.h>
  • #define LED_PIN 7
  • #define NUM_LEDS 120
  • CRGB leds[NUM_LEDS];
  • uint8_t hue = 0;
  • int soundsensor = A0;
  • void setup() {
  • delay(2000);
  • FastLED.setBrightness(130);
  • pinMode(soundsensor, INPUT);
  • FastLED.addLeds<WS2812B, LED_PIN, GRB>(leds, NUM_LEDS);
  • }
  • void loop() {
  • int sensval = digitalRead(soundsensor);
  • if (sensval == 1) {
  • Serial.println("ON");
  • leds[0] = CRGB :: Red;
  • fill_solid(leds, NUM_LEDS, CRGB :: Blue);
  • rainbow_moving();
  • FastLED.show();
  • delay(10);
  • }
  • else {
  • leds[0] = CRGB :: Black;
  • fill_solid(leds, NUM_LEDS, CRGB :: Black);
  • FastLED.show();
  • delay(10);
  • }
  • }
  • void rainbow_moving() {
  • for (int i = 0; i < NUM_LEDS; i++) {
  • leds[i] = CHSV(hue + (i * 10), 255, 255);
  • }
  • EVERY_N_MILLISECONDS(10) {
  • hue++;
  • }
  • }

网友:
实验的视频记录(3分58秒)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Tg5MzM5NTUyNA==.html?spm=a2hcb.playlsit.page.1

网友:
  项目之四:MegunoLink柱状音乐灯

  • /*
  • 【花雕动手做】有趣好玩的音乐可视化系列小项目(14)---水杯水瓶灯
  • 项目之四:MegunoLink柱状音乐灯
  • */
  • #include<FastLED.h>
  • #include<MegunoLink.h>
  • #include<Filter.h>
  • #define N_PIXELS 120
  • #define MIC_PIN A0
  • #define LED_PIN 6
  • #define NOISE 10
  • #define TOP (N_PIXELS+2)
  • #define LED_TYPE WS2811
  • #define BRIGHTNESS 22
  • #define COLOR_ORDER GRB
  • CRGB leds[N_PIXELS];
  • int lvl = 0, minLvl = 0, maxLvl = 10;
  • ExponentialFilter<long> ADCFilter(5, 0);
  • void setup() {
  • FastLED.addLeds<LED_TYPE, LED_PIN, COLOR_ORDER>(leds, N_PIXELS).setCorrection(TypicalLEDStrip);
  • FastLED.setBrightness(BRIGHTNESS);
  • }
  • void loop() {
  • int n, height;
  • n = analogRead(MIC_PIN);
  • n = abs(1023 - n);
  • n = (n <= NOISE) ? 0 : abs(n - NOISE);
  • ADCFilter.Filter(n);
  • lvl = ADCFilter.Current();
  • // Serial.print(n);
  • // Serial.print(" ");
  • // Serial.println(lvl);
  • height = TOP * (lvl - minLvl) / (long)(maxLvl - minLvl);
  • if (height < 0L) height = 0;
  • else if (height > TOP) height = TOP;
  • for (uint8_t i = 0; i < N_PIXELS; i++) {
  • if (i >= height) leds[i] = CRGB(0, 0, 0);
  • else leds[i] = Wheel( map( i, 0, N_PIXELS - 1, 30, 150 ) );
  • }
  • FastLED.show();
  • }
  • CRGB Wheel(byte WheelPos) {
  • if (WheelPos < 85)
  • return CRGB(WheelPos * 3, 255 - WheelPos * 3, 0);
  • else if (WheelPos < 170) {
  • WheelPos -= 85;
  • return CRGB(255 - WheelPos * 3, 0, WheelPos * 3);
  • } else {
  • WheelPos -= 170;
  • return CRGB(0, WheelPos * 3, 255 - WheelPos * 3);
  • }
  • }

网友:
实验的视频记录(1分08秒)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Tg5MzQ5OTUxNg==.html?spm=a2hcb.playlsit.page.1

网友:
  项目之五:Arduino 和 FastLED多彩音乐节拍灯

  • /*
  • 【花雕动手做】有趣好玩的音乐可视化系列小项目(14)---水杯水瓶灯
  • 项目之五:Arduino 和 FastLED多彩音乐节拍灯
  • */
  • #include <FastLED.h>
  • #define SAMPLEPERIODUS 200
  • #define MIC_PIN A0
  • #define LED_DT 6
  • #define COLOR_ORDER GRB
  • #define LED_TYPE WS2812
  • #define NUM_LEDS 120
  • uint8_t max_bright = 33;
  • struct CRGB leds[NUM_LEDS];
  • CRGBPalette16 currentPalette = RainbowColors_p;
  • CRGBPalette16 targetPalette;
  • void setup() {
  • pinMode(LED_BUILTIN, OUTPUT);
  • LEDS.addLeds<LED_TYPE, LED_DT, COLOR_ORDER>(leds, NUM_LEDS);
  • FastLED.setBrightness(max_bright);
  • }
  • float bassFilter(float sample) {
  • static float xv[3] = {0, 0, 0}, yv[3] = {0, 0, 0};
  • xv[0] = xv[1]; xv[1] = xv[2];
  • xv[2] = sample / 9.1f;
  • yv[0] = yv[1]; yv[1] = yv[2];
  • yv[2] = (xv[2] - xv[0]) + (-0.7960060012f * yv[0]) + (1.7903124146f * yv[1]);
  • return yv[2];
  • }
  • float envelopeFilter(float sample) {
  • static float xv[2] = {0, 0}, yv[2] = {0, 0};
  • xv[0] = xv[1];
  • xv[1] = sample / 160.f;
  • yv[0] = yv[1];
  • yv[1] = (xv[0] + xv[1]) + (0.9875119299f * yv[0]);
  • return yv[1];
  • }
  • float beatFilter(float sample) {
  • static float xv[3] = {0, 0, 0}, yv[3] = {0, 0, 0};
  • xv[0] = xv[1]; xv[1] = xv[2];
  • xv[2] = sample / 7.015f;
  • yv[0] = yv[1]; yv[1] = yv[2];
  • yv[2] = (xv[2] - xv[0]) + (-0.7169861741f * yv[0]) + (1.4453653501f * yv[1]);
  • return yv[2];
  • }
  • void loop() {
  • unsigned long time = micros();
  • float sample, value, envelope, beat, thresh, micLev;
  • for (uint8_t i = 0; ; ++i) {
  • sample = (float)analogRead(MIC_PIN);
  • micLev = ((micLev * 67) + sample) / 68;
  • sample -= micLev;
  • value = bassFilter(sample);
  • value = abs(value);
  • envelope = envelopeFilter(value);
  • if (i == 200) {
  • beat = beatFilter(envelope);
  • thresh = 0.02f * 75.;
  • if (beat > thresh) {
  • digitalWrite(LED_BUILTIN, LOW);
  • int strt = random8(NUM_LEDS / 2);
  • int ende = strt + random8(NUM_LEDS / 2);
  • for (int i = strt; i < ende; i++) {
  • uint8_t index = inoise8(i * 30, millis() + i * 30);
  • leds[i] = ColorFromPalette(currentPalette, index, 255, LINEARBLEND);
  • }
  • } else {
  • digitalWrite(LED_BUILTIN, HIGH);
  • }
  • i = 0;
  • }
  • EVERY_N_SECONDS(5) {
  • uint8_t baseC = random8();
  • targetPalette = CRGBPalette16(CHSV(baseC + random8(32), 255, random8(128, 255)),
  • CHSV(baseC + random8(64), 255, random8(128, 255)),
  • CHSV(baseC + random8(64), 192, random8(128, 255)),
  • CHSV(baseC + random8(), 255, random8(128, 255)));
  • }
  • EVERY_N_MILLISECONDS(50) {
  • uint8_t maxChanges = 24;
  • nblendPaletteTowardPalette(currentPalette, targetPalette, maxChanges);
  • }
  • EVERY_N_MILLIS(50) {
  • fadeToBlackBy(leds, NUM_LEDS, 64);
  • FastLED.show();
  • }
  • for (unsigned long up = time + SAMPLEPERIODUS; time > 20 && time < up; time = micros()) { }
  • } // for i
  • } // loop()

网友:
实验的视频记录(3分59秒)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Tg5NDg4MjcwNA==.html?spm=a2hcb.playlsit.page.5

网友:
实验的视频记录之二(3分51秒)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Tg5NDg4MjkyOA==.html?spm=a2hcb.playlsit.page.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