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阻的功率够吗,请老师帮忙分析一下

楼主:
如下图是一贴片电阻两端的脉冲电压波形,电阻的功率是否满足要求?

网友A:
我合计合计差不多够了 但是你得留余量 老师傅会说2倍甚至三倍~

网友:
楼主的电阻多大数值?只知道两端电压42V以及脉冲占空比是不够的。

网友:
连阻值都没有,如何判断!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合计合计差不多够了 但是你得留余量 老师傅会说2倍甚至三倍~

说说你是怎么“合计合计”的?

网友B:
你这是来搞笑的吧 阻值都不说

网友:
封装不小,脉冲不高,嗯,应该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合计合计差不多够了 但是你得留余量 老师傅会说2倍甚至三倍~
说说你是怎么“合计合计”的?

瞎合计呗

网友:
1K以上的电阻,够用了。如果考虑散热条件,选2K以上的电阻。

网友C:
电流的参数是关键,电流的大小取决于你的电阻是多大,用欧姆定律算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流的参数是关键,电流的大小取决于你的电阻是多大,用欧姆定律算一下.

470欧

请留下老师的计算公式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是来搞笑的吧 阻值都不说

470欧

请留下老师的计算公式

网友:
引用 网友D:
470欧 请留下老师的计算公式

470欧,该电阻在电压42V占空比2.2/16.8情况下,平均耗散功率大于0.25W。所以结论是 “不满足要求”。

网友:
引用 网友D:
470欧 请留下老师的计算公式

『请留下老师的计算公式』

Fred_1977原帖中说了:欧姆定律。

网友:
这种脉冲方波功率,无论是平均值还是均方根值,要结合占空比来算

网友E:
然后,再看电阻封装是否符合功率要求

1206 1/2W
1210 3/4W
2512 1W
这是大多数贴片电阻的尺寸和功率之间的关系

网友:
对于脉冲信号回路里的电阻功率选择要注意两点:

1、瞬态峰值功率不能超出电阻的耐受极限。

2、平均功率不能超出电阻的额定耗散功率。

以上两点必须同时满足,此为强制要求。此外,还需考虑散热条件和温升对电阻自身、周边及系统的影响,而且是长期影响。所以,即使前面说的两点满足,也要留取适当余量,对功耗较高的电阻还需考虑适当的材质,不是随便什么仅满足功率要求的电阻就行。

网友:
关于楼主的情况,先自行计算楼上帖说的两点,再按照楼上帖说的其它事项判断。想尽快提升自己的能力,自己动脑子思考才最重要,而不是直接要现成答案。

网友:
引用 网友E:
然后,再看电阻封装是否符合功率要求 1206 1/2W 1210 3/4W 2512 1W 这是大多数贴片电阻的尺寸和功率 ...

常规表贴电阻(厚膜工艺)手册中的额定功率参数并非如此哦,1206封装的E96系列电阻的70摄氏度额定耗散功率确实是只有1/4W,而E24系列仅有1/8W,我手头的贴片电阻手册就是如此标明的,这得看手册,网上一般的信息并不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然后,再看电阻封装是否符合功率要求 1206 1/2W 1210 3/4W 2512 1W 这是大多数贴片电阻的尺寸和功率 ...

又查了一下风华高科的常规表贴电阻,风华高科手册中对应的是“常规功率系列”和“提升功率系列”,数值分别为1/8W和1/4W。对于合金工艺的表贴电阻,1206封装的70度额定功率才能能做到1/2W。

网友F(2022-08-09):
查看本帖全部讨论,请
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