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编程的信号发生芯片

楼主:
请问各位大佬,如果想实现一款30Mhz的信号发生器,输出的波形是方波,使用哪款芯片比较好

网友A:
方波一般的单片机或者FPGA都能实现

网友B:
30MHz定频?那样的话,用一只方波输出的有源晶振就可以了。

网友C:
找一个I2C接口的,可控的PLL输出芯片,几块钱

网友D:
单片机可以直接输出吧,只要频率够就行,不就是GPIO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找一个I2C接口的,可控的PLL输出芯片,几块钱

发生信号想通过编程来控制,能推荐一下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单片机可以直接输出吧,只要频率够就行,不就是GPIO搞定?

发生信号想通过编程来控制,后面还想要把这个信号传输给其他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30MHz定频?那样的话,用一只方波输出的有源晶振就可以了。

发生信号想通过编程来控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方波一般的单片机或者FPGA都能实现

发生信号想通过编程来控制,后面要把这个信号传输给下级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发生信号想通过编程来控制,后面要把这个信号传输给下级芯片

可以用单片机的PLL生成相应频率,通过引脚输出,也可以使用可编程晶体振荡器。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发生信号想通过编程来控制,能推荐一下么

MS5351M 是一款 I2C 可配置、3 通道输出的时钟发生器芯片, 可完全替代在成本敏感的应用中使用的晶体、晶体振荡器、锁相 环、输出缓冲器。得益于使用小数分频锁相环+高精度小数分频 器结构,MS5351M 可产生从 2.5kHz 至 200MHz 的任意时钟输 出。

某商城搜索【MS5351M】或【C1509083】约¥5元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发生信号想通过编程来控制

如果只是学习的目的,那根据你的学习目标选择MCU软件生成即可,用PLL信号发生器芯片也行,只是从产品设计的角度讲,这些方案都不合适,成本会高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