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特力AT32WB415系列蓝牙BLE 5.0 MCU】换了个ATLINK,第一个程序终于跑起来了

楼主:
接上一篇, 至始至终这个驱动一直安装不成功

真的不知道是我这个板子的ATLINK有问题还是驱动有问题,还是因为之前装过老版本的ATLINK

卸载——》安装——》重启——》还是不行  重复十几遍都不行,放弃了

幸好之前入手了一个ATLINK的下载工具,不然这次测评就GG了

看下MCU的下载调试口

杜邦线 连连连

终于搞定了

网友:
软件还是升级最新版的工具,老的不能自动升级吗?

网友:
应该都是免驱的吧

网友A:
WIN7不免  板载的 安装最新的驱动也不行  用的前两年拿的一个ATLINK 可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WIN7不免  板载的 安装最新的驱动也不行  用的前两年拿的一个ATLINK 可以

我的就是win7的,没用安装,下载器直接选择CMSIS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就是win7的,没用安装,下载器直接选择CMSIS

我也是win7 插上去直接显示无法安装驱动 老版本的ATLINK可以 算了 就将就用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