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台湾泰仕的TES-1316带温度记录功能的测温表

楼主:
        这块表看着比较新,不过是有故障的,我试着修了一下没修好,拆开给大家看一下。

这块表支持2路热电偶输入,支持4600笔数据记录,支持USB/RS232通信,功能还是比较全的,某宝上现在的价格是1000+。

                拆开里边发现有3颗芯片被打磨了,看不到丝印,不知道具体的芯片型号,只能简单了解一下剩下的芯片信息。

这块表的主控是台湾的和泰HT49R50A单片机,8位的带LCD驱动功能。 HT49R50A.pdf (860.02 KB, 下载次数: 0) 。因为HT49R50A没有内置ADC,所以它下边那个被打磨的很有可能是一颗ADC芯片。

红色的2颗是Microchip的24CL256,256Kbit的EEPROM芯片,用来存储温度数据。它的下边还有2个预留焊盘应该是可以再焊2颗24CL256。

蓝色的部分是一些74芯片,包括2颗74HC165D 74HC_HCT165.pdf (290.51 KB, 下载次数: 0) 8位并行输入移位寄存器和1颗74HC164D 74HC_HCT164.pdf (271.31 KB, 下载次数: 0) ,8位并行输出移位寄存器。
它还包括1颗74HC4052 74HC_HCT4052.pdf (347.42 KB, 下载次数: 0) 和1颗HEF4052B HEF4052B.pdf (290.73 KB, 下载次数: 0) ,2路1:4的模拟多路利用器。

主板的正面除了LCD外没有其它器件。

顶端有一个热电偶的子板通过插针与主板连接。

子板上除了2个热电偶插座还有一颗贴片的丝印为S11的热敏电阻用来做冷结补偿,顶端还有2个像LED的东西一个是光电三极管,一个是红外发光二极管,用来通过配套的连线和上位机通信。

 热敏电阻被一块疑似导热硅脂的东西覆盖。

故障现象是底部多个按键按下无反应,T2输入无反应,看外表有一颗芯片好像是烧了,我买了几颗换上后无反应。

从这几颗已知的芯片来看,BOM成本应该不高,除了3颗被打磨的芯片外还有一些MELF的精密电阻应该会占一些成本。

网友:
台湾人的做工也挺好

说明书给的参数挺详细

网友A:
虾哥 这种测温 是必须头对准要测的目标测温吗? 温度补偿都做在头上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虾哥 这种测温 是必须头对准要测的目标测温吗? 温度补偿都做在头上面?

这种是热电偶测温,热电偶需要测量仪表接头处的温度。测温时把热电偶放在被测物体处,比如锅炉或者液体里,相当于温差发电,它会产生一个电压,这个电压与被测物体的温度和仪表接头处的温度差有关,所以知道热电偶的电压和冷结的温度就能计算出被测物体的温度。

网友:
版主大大,是家里有矿的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