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播FAQ】用于光伏逆变器/储能系统的欧姆龙继电器‧开关‧连接器解决方案

楼主:
直播主题:用于光伏逆变器/储能系统的欧姆龙继电器‧开关‧连接器解决方案

内容简介
本次研讨会,欧姆龙电子部件产品经理介绍了用于光伏逆变器/储能系统的欧姆龙产品解决方案,以及有助于节能减排的继电器产品系列,为光伏逆变器/储能系统的设备小型化,促进可再生能源的普及,实现脱碳社会做贡献。内容如下:
1. 欧姆龙电子部件在光伏逆变器/储能系统应用中的整体解决方案
2. 用于光伏逆变器/储能系统的继电器产品阵容
3. 欧姆龙高品质高性能产品制造工艺介绍之欧姆龙深圳工厂

直播讲师:李一鹏|欧姆龙电子部件市场部高级产品主管,继电器产品经理

FAQ详情
1、欧姆龙Push-in端子台产品的结构有哪一些特点?
A:2枚弹片构造,单手插拔,3.5mm
2、欧姆龙的继电器的驱动工作电压有几种规格?
A:3\5\12\15\24\48\110
3、G9KB的额定负载值?
A:600VDC/50A
4、继电器支持最大电压是多少V呢?
A:AC1000V 300A
5、欧姆龙继电器支持最大的电流应用?
A:AC1000V 300A; DC600V 50A
6、光伏系统中,哪些电路中会用到继电器?
A:AC输出侧的安全切断,对地保护检测等
7、请问继电器国内以及国际标准都有哪些?都有哪些级别的认证,欧姆龙目前都是什么认证或级别?
A:CQC\IEC\UL\TUV\VDE
8、欧姆龙车规级的开关是哪个型号系列?
A:D2SW,D2RW。详见欧姆龙官网查阅。
9、欧姆龙的直流化的产品,可以工作在哪一些电压范围内?
A:DC800V以下均有产品线
10、现在主推的是哪个系列的产品?在供货价格等方面都比较稳定的
A:ESS/PVI应用,我们主推继电器新产品G9KB
11、家用光伏性价比最高的继电器是哪颗?
A:G7EB
12、高容量继电器能否串并联应用?
A:G7EB目前可以串联并联使用,其他继电器需要单独评估
13、能承受多大电压
A:G9KB型,额定负载为600V DC/50A
14、高容量继电器的接线端子是否也有哪些不同类型?
A:OMRON目前仅有DIP式的
15、请问一下连接器的插拔力度,是有什么样的专业设备 可以进行测试吗, 一般主要是指连接线(软线)与软线上的冷压端子的加工后的力
A:OMRON有专业的测试设备,可以依赖我们进行测试
16、继电器的驱动工作电压是只允许直流还是允许PWM的波形?
A:PWM有单独的型号
17、欧姆龙Push-in端子台产品的接触电阻和承接电流可以达到什么水平?
A:按照不同极数,规格略有不同,详细请在官网进行下载规格书。
18、继电器小型化会不会导致隔离电压降低?
A:保持隔离电压的同时小型化是设计难点
19、接触电阻能低达何等高水平?
A:比如这次在PVI应用中的大功率直流继电器,我们接触电阻初期在1m,有效降低了继电器的发热,提高太阳能发电系统发电效率。初期电阻0.2mΩ,寿命范围内0.3mΩ
20、输入侧的LED经过长时间使用,光量会逐渐降低吧?这样会不会导致到了某个时候输入驱动不足,继电器无法动作?
A:不会
21、欧姆龙的继电器有没有自己型号同封装,但是后面有-I或-V,代表电流增强和电压增强型的特殊型号?
A:不是这样的,具体型号请查询手册
22、继电器接点最高可承受多大的的高压,通过电流最高可以承受多大?
A:不同型号请单独咨询
23、欧姆龙高容量继电器的触点分合响应能有多快?
A:产品手册有标注开合响应时间
24、目前,继电器动作次数寿命是多少?
A:产品手册有说明,高容量大部分在5万次以上
25、用于户外风光电的产品,工作的温度范围是什么样的?
A:常见的继电器环温在105℃以下,部分可以到达120℃
26、欧姆龙用用于汽车前装的继电器和连接器吗?
A:车载前装市场,暂时没有车规级连接器。连接器以及开关,可供选择。
27、继电器用在充电器上切换切换输出电压60V,需要怎么做?现在发现会烧触点
A:充电器可能存在浪涌,建议直接与销售联络评估负载情况
28、可不可以说,储能产品等同于UPS?
A:除输出部份外大致相同
29、ESS/PVI是什么?
A:储能系统与光伏逆变器
30、特色新意有哪些?
A:大功率,小接触电阻,双向通断
31、磁场吸弧是何具体原理?
A:电磁力的原理
32、继电器在大电流应用如何避免触点在接触瞬间产生的高温火花?
A:电弧击穿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只能降低电弧存留的时间
33、用于光伏的继电器 有什么区别和其它应用
A:对于高电压、高隔离度、高耐冲击性能与低发热有特殊要求
34、导通功耗和维持功耗是什么水平?
A:额定电压为12V时,保持电压是50%,保持电流为208.5mA.
35、目前部分客户在使用的接触器都带辅助触点,我们的继电器未来会有这部分替代的产品补充吗?
A:辅助触点正在设计中
36、高容量继电器的“高容量”是什么呢?
A:负载侧的高功率
37、G9KA和G7EB具体有什么区别?
A:负载电流不同。
38、欧姆龙Push-in端子台产品已经是一个系列了吗?
A:感谢关注欧姆龙Push-in端子台产品, XW4M/XW4N系列。
39、双弹片这个结构,确实很方便
A:感谢关注欧姆龙Push-in端子台产品。
40、Push-in端子台产品是不是命名有特征,如何识别欧姆龙Push-in端子台产品?
A:感谢关注欧姆龙Push-in端子台产品。Push-in属于连接器的一种,XW4M/XW4N系列可进行查询。欧姆龙的端子台产品,使用了欧姆龙蓝,容易辨识。
41、欧姆龙连接器,是否有车规级的产品?如有,是哪些型号?
A:感谢关注欧姆龙产品,车规级别的连接器暂时没有。
42、开关是否也有哪些特色创新?
A:感谢关注欧姆龙开关产品。2022年,我们也将继续推出开关系新产品,D2SJ
43、欧姆龙连接部件在市面上确实推广相对见得少
A:感谢支持欧姆龙连接器产品,我们会加大推广。MIL
44、高容量继电器的小型化是否会带来哪些负面影响?
A:隔离度与散热会有影响
45、如何在直流继电器和固态继电器之间做出选择?他们的优缺点都有哪些?
A:固态继电器的寿命更高,短期抗冲击能力更强,直流继电器的容量可以做到更高
46、光伏和储能的产品对成本要求高不高?
A:光伏部分对成本要求很高,储能部分尚可
47、用于光伏的开关是否也有哪些特殊的严格要求?
A:光伏开关的要求,基于光伏行业的标准。欧姆龙有强大的产品阵容可供不同应用的选型。
48、G7EB在70%额定电流下长期使用是否需要散热处理?
A:环温85℃不需要
49、负载侧或者开关侧增加外围保护电路后,对继电器的动作时间和复位时间会有影响吧?
A:会的
50、G5PZ-X系列,额定负载电流20A下,寿命是1000次,低于此额定电流和电压使用的话,寿命有延长吗?
A:会有延长,可以联络官网单独评价
51、欧姆龙高容量继电器的触点形状、材质与镀层是否也有哪些独特创新?
A:继电器的触点与动作方式均有创新
52、电弧被磁场拉起而达到销弧是什么原理呢?
A:加长击穿路径
53、充电刚接触时,电流很大,需要用大一点的继电器吗?需要预留多大容量
A:建议采用软启动方式。通过并联浪涌电阻,减小对主继电器的冲击影响。
54、继电器线圈电阻多少?
A:建议询问具体型号
55、请问,继电器的负载是交流还是直流,是否需要选型区分?
A:交直流均有,大部分继电器均会标注允许的交直流负载
56、双向通欧所指的仅是电磁继电器吧?
A:今天主要介绍的是大功率继电器,是电磁继电器。同时G3VM也可实现双向通断。
57、开关的寿命和哪些因素有关?
A:开关的寿命,与触点的材质,弹片,使用的环境等有关。
58、电气寿命参数,当超过寿命次数时,将出现什么状况?是输出触点损坏吗?驱动侧是否有寿命问题?
A:可能出现触点不接触,触点粘连的情况,驱动侧寿命高于负载侧
59、继电器是否可以长时间通电使用?
A:可以,建议维持在保持电压以降低发热
60、电路上采取哪些措施来降低开关冲击?
A:可以采用并联齐纳二极管等方法
61、能否提供可靠性实验报告
A:可以通过官网联络获取
62、有选型手册吗?纸质的最好
A:可以通过官网在线联络获取
63、电流大的话,开关会有电弧怎么消除?
A:可以通过拉长电弧击穿距离或者提高介电系数消除
64、50Hz和60Hz的继电器在短时间内可以通用吗?
A:可以通用
65、节能减碳的方法有哪些?
A:可再生能源的使用、降低系统损耗、增加产品寿命、提高回收率降低回收难度都是节能减排的主要方向;
66、触点表面是镀金的吗,插拔寿命可达到多少次?
A:连接器单侧镀金,插拔寿命请查询手册
67、如何减小光伏逆变器的漏电流?
A:漏电流应通过拓扑回路降低共模电压来降低,与继电器侧关联不大。
68、欧姆龙有没有为航天行业提供过产品?
A:没有
69、用继电器替代交流接触器三个继电器开关同步性如何保证,继电器一致性如何?
A:目前G7EB有专门针对并联一致度的设计,可以通过官网在线咨询
70、欧姆龙的接触电阻在行业内是什么水平?
A:目前初期接触电阻我们已经做到了0.2mΩ
71、欧姆龙继电器能实现多少次带载通断?
A:目前高容量满载切断1000次左右
72、欧姆龙继电器可以做到多小?
A:目前功率型机械继电器最小是G6DN,信号型最小是G6K
73、储能系统结合光伏,是对电压要求高的器件吗?
A:目前国内是高压低流的设计路线
74、欧姆龙是否也有哪些干簧继电器品种?比如多组切换触点的?
A:目前没有生产
75、预计高压直流继电器(1KVDC 2KVDC 的样品评估日期?
A:目前仍在开发中,评估日期不能确定
76、储能系统的欧姆龙继电器,有哪些产品?
A:目前有G9KA\G5PZ-X\G7L-X等
77、请问欧姆龙继电器支持的最大电流是多少?
A:目前最大300A
78、对于1500V光伏,有什么产品?
A:目前最高仅为1000VAC
79、为什么端子形状能减少接触电阻呢?
A:你指的是什么端子?连接器的接触部形状是可影响CR的,继电器不会
80、选型表哪里可以下载?
A:您好,产品选型资料可从欧姆龙电子部件官网或微信公众号、小程序查阅下载
81、欧姆龙继电器和开关等器件是国内工厂生产吗?目前通过何种认证?
A:您好,感谢关注欧姆龙产品。欧姆龙开关产品,在国内有生产工厂——深圳工厂。每款型号产品的认证稍有区别,可以根据型号,各别咨询。
82、欧姆龙是值得信赖的品牌
A:您好,感谢您对欧姆龙品牌的认可,请继续支持我们。
83、请提供技术产品支持和服务。
A:您好,欢迎您关注欧姆龙电子部件公众号或小程序,通过在线咨询与我们技术人员联系
84、请问一下连接器的拉拔测试 一般是寄到原厂进行验证吗,还是第三方
A:您好,今天所介绍的端子台产品,是我们日本工厂的测试数据。
85、储能系统需要的开关器件,和一般电气器件有何不同?
A:您好,开关产品的选择,基于储能系统的环境要求。欧姆龙产品阵容丰富,可供选型。
86、欧姆龙继电器相关资料是直接从官网就可以找到吗?
A:您好,您可以从官网或者关注欧姆龙电子部件公众号与小程序获取产品资料
87、欧姆龙的产品如何解决社会责任的课题?
A:您好,欧姆龙电子部件通过提供作为电气通断核心元件的继电器、开关、连接器、传感器等产品和解决方案,不断为人们的日常生活和社会发展做贡献。
88、直播PPT文档可以提供一下吗?
A:您好,请关注欧姆龙电子部件公众号或者小程序,通过提交您的需求即可获得直播文档~
89、请问一下PCB板的对插型连接器,在工业产品的使用中,需要再额外进行打胶固定处理吗
A:您好,请问是哪款型号的连接器?安装连接方式,请根据规格书要求进行处理。
90、光伏设备对连接器有哪些特殊要求?
A:您好,请问想咨询的是MIL,还是FPC?今天这边介绍的是PUSH-IN,端子台。后续会进行介绍,可以关注一下。
91、欧姆龙在中国有哪几家工厂
A:您好,我们在上海、深圳都有工厂,请关注欧姆龙电子部件公众号或小程序获取更多资讯
92、用于光伏逆变器的资料在哪里查阅?
A:您好,相关产品资料请您关注欧姆龙电子部件公众号或小程序,另外还有电子部品官网可以查看资料
93、PCB继电器提供相应的EDA设计资料么,比如封装,3D模型
A:您可以登入欧姆龙网站查询相关CAD文件。
94、欧姆龙的网站资料中,有没有提供器件的封装模型,3D模型和其他设计资料?
A:您可以注册成为欧姆龙电子部品官网的会员,可下载产品3D数据
95、储能系统的欧姆龙继电器,有哪些产品?详细资料在哪里可以看到?
A:欧姆咯高容量交流继电器产品种类,从G4A型的250V、20A,一直延续到G9KA型的800V,200A。直流继电器种类从G5PZ型的110V、10A, 一直延续到最新推出的G9KB型的600V,100A。 应用领域覆盖家庭用光伏逆变器和储能系统、智能测量仪器到面相商业和产业用的逆变器和储能系统。
96、高品质高性能的具体所指?
A:欧姆龙产品生产通过全自动化产线保证产品性能的稳定。
97、深圳基地都有哪些主要产品?
A:欧姆龙大部分继电器、开关、MIL连接器和FPC连接器。
98、欧姆龙的继电器与节能减排有什么密切的逻辑关系呢?
A:欧姆龙大功率继电器应用于节能减排领域,继电器产品通过低接触电阻设计,有效的降低了继电器的发热,提高太阳能发电系统发电效率。
99、G9KA是否还是采用触电接触方式,如果采用惰性气体灭弧,必须密封,长期使用稳定性是否存在问题?
A:欧姆龙对与采用气体灭弧的产品,有严格的质量控制,每只产品都经过气密性监测。同时,对外壳的材质,密封的工艺经过详细的设计确保长期使用的可靠性。
100、欧姆龙继电器的作用是什么?
A:欧姆龙继电器通过电气,控制节点开断。能广泛应用在需要开关控制的不同场合。具体应用领域可登入欧姆龙网站查询。
101、欧姆龙的开关器件,需要大量的贵重金属处理工艺,这些工艺生产过程都是环保的吗?
A:欧姆龙开关产品严格遵守RoHS。
102、光伏产品对接插件和开关在户外的工作性能要求是不是也是比较高?
A:欧姆龙连接器,开关产品提供不同使用环境温度,可供选型。详见官网进行查阅,谢谢。
103、接插件、开关和接触器是最早的电气产品,竞争很激烈。欧姆龙如何在满足品质的同时,还能为员工和企业提供合理的利润?
A:欧姆龙一贯秉持品质第一,提供客户价值,给社会作贡献的原则。
104、小型化是如何实现的?
A:欧姆龙在产品设计时,通过计算机模拟技术,充分了解继电器工作时的状态,实现结构的最优化。
105、欧姆龙的防水接插件产品是不是一个系列?
A:欧姆龙子电子部件的连接器产品中,没有防水保护构造。
106、欧姆龙继电器型号含义能否说明下?
A:请查询产品手册
107、线圈电压有几种规格?
A:请查询官网
108、继电器在多少电流会有电弧?
A:请查询空气的介电系数与电压的关系
109、请提供些车规,并通过VOC气味认证的型号。
A:请通过官网在线咨询
110、欧姆龙连接器采用什么材料?耐热性如何?
A:请问您咨询哪款连接器?具体型号请告知。
111、欧姆龙有真空开关的产品吗?
A:请问是真空状态下使用的开关?还是类似非接触型开关?
112、一般连接器可以达到多少A?
A:请问咨询的是哪款连接器?MIL?FPC?端子台?请告知型号,谢谢。
113、欧姆龙继电器目前市场上太多假货了,不知道有什么辨别办法没有
A:如果是通过正规渠道购入支持原厂验证
114、接口镀银的么?
A:是的
115、欧姆龙开关产品严格遵守RoHS,也遵循 reach吗?
A:是的,您可以通过我们正规的代理商/销售,进行申请。
116、直流环境下,开关和继电器的触点的寿命是不是也有不小的影响?
A:是的,直流应用中触点的损耗会加大。对于开关产品,AC/DC在我们使用规格范围内,使用寿命是可以保证的。
117、G9KA是交流继电器,接触器是直流?
A:是交流继电器
118、欧姆龙的产品线,供应全球市场的品质和符合的规范都是一样的吗?
A:是一致的
119、固态继电器都有些什么优势?
A:寿命与抗冲击能力
120、怎样设计可以保证欧姆龙继电器可靠驱动?
A:提供稳定的线圈电压即可
121、继电器采用什么方法灭弧?
A:通常采用惰性气体提高击穿系数或者磁场拉长击穿路径这两种方法
122、omron继电器‧开关‧连接器解决方案有提供哪些软件工具和服务支持?
A:通过欧姆龙正规渠道购买欧姆龙产品,欧姆龙的销售人员以及技术人员,竭诚提供服务支持。
123、欧姆龙继电器 微型封装是指的什么?
A:微型封装运用G3VM型MOS-FIT继电器。实现芯片级封装
124、请问一下,欧姆龙逆变器,相比市场上其他类似的产品的特色在哪里?用户在使用欧姆龙逆变器时是否需要注意些什么?
A:我们不生产逆变器
125、输出侧的感性或者容性负载的开关冲击电流可以安全承受吗?
A:我们不同的产品均有保证的感性容性负载能力,具体负载仍需单独评估
126、对小电流信号,有没有对应的型号
A:我们的G6K,G6K-RF系列可用于控制小电流信号,同时,我们的G3VM系列采用芯片级封装,体积小,灵敏度高,寿命长。
127、请问一下一般继电器的寿命测试与治具,欧姆龙会帮忙进行验证,还是给出指导方案,各用户自行验证。
A:我们会支持验证
128、提高继电器的可靠性的关键要素?
A:我们以高一致性与高性能余量来确保产品的鲁棒性
129、有3.3V用的继电器吗?有的,加我微信。13809616646
A:我们有3v,根据不同的应用,我们有不同的产品,详细您可以我们官网了解更多信息
130、欧姆龙继电器浪涌耐受如何?
A:我们有专门针对高冲击电流情况下的产品。如:G2RL,G5RL-TV8系列
131、欧姆龙继电器的静态接触电阻比友商的小很多,使用一段时间后接触电阻一定会变大,如何确定多大电阻情况下报废。
A:我们在寿命内接触电阻不会增大太多,对于寿命范围内的电阻也是有保证值的,一般不会高于100mΩ
132、对于接入电源是否有特殊要求?
A:无特殊要求
133、欧姆龙的3V继电器是指触发信号是3V还是供电是3V呢?
A:线圈额定电压是3V,保持电压在50~75%之间,需要持续供电;
134、通断瞬间会产生电磁干扰吗?
A:线圈通断会产生微弱的电磁干扰,大多数继电器是不会对其他元器件造成影响,会有风险的继电器我们会提供在线圈侧反向并联二极管的方法屏蔽干扰。
135、哪些连接器产品针对储能呢?
A:新产品Push-in是我们重点推广目标,MIL,PFC
136、有没有什么方法能对触头的寿命做监测
A:型式试验需要搭建实验平台,同时控制环境温度,负载,切换时间等相关参数。
137、相同或者相似功能的欧姆龙产品,它的体积和价格之间有关系吗?
A:一般来说,体积越小,价格越高
138、继电器使用周围温度85度,如果在85度的情况下,一般建议温升限制在多少度以内会比较保障产品的正常使用(额定范围内)
A:一般线圈侧温度限制在105℃,不同的产品有不同的温度限制,建议针对特定商品进行询问
139、欧姆龙继电器是否有车规级的产品?如有,是哪些型号?
A:有,请咨询官网在线
140、有没有选型表,欧姆龙继电器内置二极管吗,有的继电器是内置的,有的没有内置
A:有部分继电器可选择二极管内置型号。您可以登入欧姆龙网站,了解进一步具体信息。
141、请问欧姆龙的继电器有没有连续分合次数寿命的相关试验数据?
A:有的,可以通过官网在线咨询
142、欧姆龙有没有贴片封装的继电器?
A:有的,请查询官网筛选
143、欧姆龙有没有计划开发推广 1KV DC -2KVDC @10A 30A的继电器?
A:有开发意向
144、欧姆龙对于直流继电器目前最大是50A,后期有没有考虑做100-200A直流?
A:有在考虑,预计23年初会有方案
145、欧姆龙继电器通断切换响应时间取决于哪些地方?
A:与铁芯与内部机械结构的传动速度有关
146、有没有应用手册讲解怎么设计继电器触点保护缓冲电路的?
A:在产品手册的共通部分有建议事项
147、欧姆龙连接器在传输和可靠性方面有什么优势?
A:在恶劣环境下的耐受性与插拔寿命范围内的接触电阻保持性有很大优势。
148、欧姆龙的G5PZ系列继电器失效模型是怎么样的?会导致粘连无法控制断开吗?
A:在正常参数范围内可放心使用。同时,我们也建议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开端继电器。
149、特高压的线路需要使用的接插件和开关继电器产品,欧姆龙有对应的解决方案吗?
A:暂时没有特高压的解决方案
150、接触器直接启动电机时,AC3情况下,过流量很大,PCB继电器性能可以达到吗?
A:针对电机负载的过电流,我们有特殊型号的继电器,可以通过官网在线咨询
151、直流继电器和交流继电器的触点的消耗损耗等特性有什么区别?
A:直流不存在过零点,所以电弧的造成的触点损耗会更高
152、直流化的产品,对开关的选择和设计,是不是有挑战?
A:直流产品主要考虑大电流情况下对接点寿命的影响。欧姆龙通过模拟分析技术充分模拟开断时的情况。帮助欧姆龙设计开发时,采用最优的解决方案。
153、同一个继电器,触点的交流和直流参数差别是很大的,是什么原因呢?
A:直流负载电压不过零点,电弧不会自动断开,需要继电器存在灭弧能力
154、接触电阻小,是宽触点的原因吗?
A:只是一部分因素
155、用在电机控制上有什么需要注意的么
A:主要考虑感性负载带来的冲击电流。选项时需要确认继电器的相关参数。
156、用于光伏逆变器/储能系统的欧姆龙继电器‧开关‧连接器和车规级的产品的规格参数有多大的差异,一般情况下,前者能不能替换后者,或者反过来?
A:主要区别在于防护等级,以及负载。车规产品对防护等级和负载要求比较高。
157、欧姆龙的主要生产基地在哪里?
A:主要在深圳、上海、马来等区域
158、请问一下现在的继电器用于逆变器中,一般最大的工作温度,还有产品的触点,线圈温度最大温升测试 可达到多少度会比较保障产品寿命
A:最大环温105,触点线圈140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