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特力AT32WB415系列蓝牙BLE 5.0 MCU】第一篇:环境搭建及烧录通过方法

楼主:
前言:非常感谢EEWORLD信任,蓝牙处理器项目中用的是沁恒的,看到雅特力的AT32WB415处理器,果断申请来测试一番。但环境利用非工作时间弄,总是弄不好。我的想法:既然能用KEIL编译,板子上也有SWD,那直接KEIL中找到JLINK的SWD不就直接下载了,但尝试了各种依然download flash error。只能用AT-Link来下载,如何在线调试?

一、电脑上本就有KEIL5

1、安装AT32WB415的PACK包

有KEIL5软件,直接找到AT32WB415的PACK包,安装上就可以了。如图所示。

2、下载AT例程

将上图中的BSP中的Firmware Library也下载下来,里面是各种单片机demo,如下图所示。

3、编译工程

打开工程代码,如下图所示,安装上AT32WB415的PACK后打开led_toggle工程文件自动就配置好了,直接编译即可,先修改一下灯的延时,因板子上电运行demo就是这个led_toggle,为了验证是否下载成功需要修改时间。

  1. AT-Link下载

下载目前我这边测试用的AT-Link,下载官网的ICP,如图所示,第一个链接里面Tool下面就有ICP,里面包含了驱动和烧写软件。

  1. 安装ATLink驱动

把杀毒软件关了,用管理员打开Artery_ATLink_DriverInstall.exe,等一会就安装完成了。我的安装完成了如图所示。

  1. 下载程序

打开ArteryICPProgrammer.exe,找根Micro-USB数据线连接CN1 AT-Link口,点击连接,第一次需要升级AT-Link软件,直接确认接口,连接上之后会显示连接程序信息,处理器的信息等。

然后点击添加按钮,将刚刚编译好的led_toggle.hex文件,点击下载,会出现如下图所示界面,点击开始下载,出现弹窗确定,很快就下载完成了。

  1. MCU Reset重启程序

LED2灯亮起后1秒后亮起LED3,LED2亮起2秒,LED3亮起1秒后亮起LED4,LED2、LED3接着亮,LED4亮起1秒后关闭LED2,再过1秒LED2和LED3都灭,下一秒三个灯都灭,然后再开始循环,也就是从LED2开始亮,直到三个灯都亮,再从LED2开始灭,直到三个灯都灭,这样一直循环。

二、电脑上没有KEIL5

因编译蓝牙部分需要的软件,蓝牙程序是ARM9程序,需要安装ARM9的MDK软件。    下载地址:https://www2.keil.com/mdk5/legacy/

我下载下来安装,会将原有的MDK版本覆盖掉,打开ble工程编译有问题。如下图所示,然后我就各种找问题,说是没有对应的编译器。

新版本的MDK里面RAMCC都去掉了,需要自己下载Legacy Arm Compilers – Arm Developer我是没进去,提供网友的百度网盘下载地址:https://pan.baidu.com/s/1ND3vKLzqxanWVP304txRtQ ,提取码:idvc。我就按照他的方法安装后编译成功了。

接下来写一下步骤:

1、安装ARM Compiler

下载下来文件后双击,出现如图所示界面。

点击next,进入路径选择,点击browse,选择目录,一定要安装到KEIL的路径下面如图所示。

然后点击next安装软件,直到安装成功,如下图所示。

  1. 配置KEIL

打开manage project item,如图所示,切换至Folders/Extensions选项卡,点击添加ARM Compiler,选择刚刚我们安装的文件夹,返回来点击OK,就完成了。

  1. 编译ble

完美编译完成,我在测试过程中各种改,导致demo配置找不到路径,重新解压后就OK了。编译截图如下所示。

三、后面再烧录ble,环境基本OK。

网友:
忘记传视频了

网友:
蓝牙程序还没有开始测试,没打算动固件,应该可以直接AT指令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