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TCP转Profinet网关连接拧紧轴驱动器配置案例

楼主:
本案例是倍讯科技Modbus TCP转Profinet网关连接驱动器的配置案例用到的设备为西门子1200PLC一台,倍讯科技Modbus TCP转Profinet网关一个,拧紧轴驱动器一台。

配置方法:
1、打开博图,新建项目并添加gsd文件;

2、建立profinet连接,设定Modbus TCP转Profinet网关的IP地址和设备名称,IP要和网关保持在同一网段;

3、进入设备视图选择输入输出的总数据长度;

4、从右侧硬件目录中添加所选长度;

5、下载配置到PLC,打开Modbus TCP转Profinet网关配置软件进行modbus参数配置,点击红圈中的新建,选择PN2MC;

6、设置Modbus TCP转Profinet网关的IP地址和设备名称,要和PLC组态保持一致;

7、设置Modbus TCP转Profinet网关的TCP参数,填入本客户端的IP,注意要与服务器保持在同一网段;

8、单击右键插入NODE,在NODE中填写服务器IP;

9、根据参数可得知服务器IP为192.168.1.102 端口号502;

10、响应等待和轮询延时需要根据从站设备调整时间间隔,如果从站回复速度慢则将响应等待时间调大,如果从站回复后要求等待一段时间再接收下条命令,那么需将轮询延时调大,继续右键点击插入;

11、根据不同需求选择所需功能;

12、通过从站手册可得知,地址区为4区,用03H和10H功能码进行读写;

13、以寄存器地址5000为例,直接在起始地址处填写十进制地址5000,32位浮点数即两个寄存器,所以保持寄存器数量写2.内存映射起始地址0代表该数值会发送到PLC的ID68处;

14、同理设置写命令,内存映射地址1500对应PLC的Q区起始地址即QD64;

网友:
Modbus TCP转Profinet网关的配置不是很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