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大佬知道这个是什么芯片, 能帮忙找下吗

楼主:
 有没有大佬知道这个是什么芯片, 能帮忙找下吗

网友A:
问都不会问,上电路图啊。

网友:
看封装有点像不变压器呢

网友:
就照片而言,外表看像磁芯,那就不是芯片了。可能是电感、变压器,也有可能是磁耦合型组合器件,比如隔离器之类。分析电路即可知是什么器件。

网友:
拆了再说,兴许是一堆线圈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问都不会问,上电路图啊。

我要有电路图 还用的着来问吗?

网友:
2140应该封装吧

网友:
楼主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要有电路图 还用的着来问吗?

应该是问你你从什么电路里面拆出来的吗?看看电路比较容易猜出来是什么

网友:
在哪种电路上的

不是常规封装引脚

又没有厂商logo

拍个电路局部大照片看看

网友:
只看封装应该是不好看吧!很多的器件的封装很想芯片的!

网友:
应该是芯片。有8个腿呢。qfn封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