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楫HPM6750EVKMINI测评】6# HPM6750对SD操作

楼主:
HPM6750支持2 个SDXC 控制器,正好手里有一个SD卡,可以用起来。

一、实现通过MSH对SD操作

参考前面论坛网友做过的对SD卡的操作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207492-1-1.html

A、新建RTT Studio工程
B、使能并配置FATFS和SDIO
C、编译并下载

D、挂载并新建文件,写入内容

E、断电并用读卡器查看SD卡,文件时间确实有问题,但因为没纽扣电池,就没弄RTC了

至此已经可以通过MSH工具实现对SD卡的挂载,文件的操作。

二、实现上电SD自动挂载

前面的工程有个缺点是每次上电了如果想用SD需要手动重新挂载

在网上找到上电自动挂载的方式

https://blog.csdn.net/weixin_46158019/article/details/109525756

在main.c文件添加static void sd_init(void)函数

并在main()函数调用

编译下载即可实现SD卡自动挂载

三、SD卡存储传感器数据

SD卡容量大,非常适合存储一些传感器数据或log数据便于离线分析,正好手里有一个SHT35传感器模组,并且RTT Studio还有驱动包支持,应该很方便使用。

这里连接用到I2C0

添加package并设置I2C

编译报错,需要手动添加包含文件#include <stdint.h>

根据sht3x package文档描述,至此应该可以在MSH里面有相应的命令

但是在MSH help中没看到sht3x相关命令,搜索了一下工程,sht3x相关的内容也很少,好像package根本没添加进来,不知道什么原因。

做了一些尝试,问题还没解决。

网友A:
你这sht3x没下载下来吧?看下packages目录下面,有相关代码目录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这sht3x没下载下来吧?看下packages目录下面,有相关代码目录吗?

没有,不知道什么情况。试着重新新建了工程也不行,可能事RTT Studio的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没有,不知道什么情况。试着重新新建了工程也不行,可能事RTT Studio的问题。

先尝试更新一下RTT STUDIO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尝试更新一下RTT STUDIO吧

用的是最新的RTT Studio,可能更新了里面组件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