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特力AT32WB415系列蓝牙BLE 5.0 MCU】+蓝牙通讯

楼主:
【雅特力AT32WB415系列蓝牙BLE 5.0 MCU】+蓝牙通讯

  • 蓝牙BLE Application应用笔记
    1. 经官网资料查阅,找到了蓝牙专题手册,顾先学习和理解下其功能用法。

1.2、如图所示,蓝牙功能介绍,蓝牙内核具有8个GPIO、2个PWM、2个USART。

1.3、AT32WB415内核图

1.4、蓝牙内核的全部功能引脚,需要外部16MHz晶振、复位引脚、供电引脚、天线引脚和内核UART21与USART3内部互联。

二、蓝牙内核介绍

2.1、从官方下载的ble工程文件,再打开的时候keil报错。提示没有安装ARM9E驱动。

2.2、后经查阅资料,找到了其蓝牙内核的系统框架图,其内核为ARM9内核,该工程是ARM9的工程,需要安装Legacy Support才能够编译,用户可根据自己的环境在以下 路径进行下载:www2.keil.com/mdk5/legacy/。

2.3、详细内容请查阅 BLE Application Note AN0077 应用笔记

2.4、安装完成后编译成功

三、程序下载

3.1、DEMO程序文件为AN0077_AT32_BLE_Application_Note_V2.0.4,在官网可以找到。

3.2、在本文前半段对系统架构的理解和分析,我们知道蓝牙程序需要两部分,第一部分是MCU内核程序,第二部分是BLE内核程序,他们之间使用串口通讯。所以在程序下载过程中也需要下载两部分程序文件。

3.3、MCU起始地址为0x8000000,BLE起始地址为0x00000000.

四、手机与蓝牙建立普通通讯连接。

4.1、个人在网上随便下载了一个调试助手,因为我看官方例程的手机端app好像也不是自主开发的。首先建立了连接。。

4.2、BLE(蓝牙)Demo工程具有透传功能和命令功能两种方式。命令功能方式之后的开发会重新定义,所以分享一下透传功能。先试用串口工具建立PC端通讯,使用USER按键切换到透传功能,按键切换伴有功能描述的打印。

4.3、如图所示透传功能完好无缺可以正常使用,非常好用。。。

  • 通讯程序

4.1、WB415蓝牙逻辑控制程序还是以MCU内核为主,BLE内核只用于蓝牙通讯方面的功能来使用。MCU内核是使用的usart3接口用于通讯口,上位机软件可以发送或介绍字符串和十六进制的方式通过蓝牙内核进行数据交换。

4.2、其软件结构还是有点难度,程序设计当中使用结构体使用的非常溜,在个人解读代码时需要来回跳转,正常需要熟悉熟悉在进行进一步的开发和使用。

整体功能完整、思路清晰、个人在之后的项目当中会使用其厂家芯片设计产品。

网友A:
板载蓝牙的驱动需要修改吗?

网友:
两颗芯片组成的,所以一颗是蓝牙芯片一颗是MCU,那这个对于MCU+蓝牙模块组成的蓝牙有何优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板载蓝牙的驱动需要修改吗?

我也没直接试呀 重新下载的 蓝牙demo不需要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没直接试呀 重新下载的 蓝牙demo不需要改

其实就是一个固件,控制主要还是通过AT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