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楫HPM6750测评】测试以太网控制器 ENET

楼主:
    HPM6750有2 个千兆以太网控制器,MINI板引出了一个RMII接口以太网控制器HPM_ENET1的PIN,看SDK中有一个lwip的tcpecho例程默认使用的PHY是DP83848,翻了翻箱底找出了个DP83848模块开干。

    1.连接杜邦线

    2.修改例程中netconf.h的IP如下:

/* Static IP ADDRESS */
#define IP_ADDR0    192
#define IP_ADDR1    168
#define IP_ADDR2    1
#define IP_ADDR3    108

/* NETMASK */
#define NETMASK_ADDR0   255
#define NETMASK_ADDR1   255
#define NETMASK_ADDR2   255
#define NETMASK_ADDR3   0

/* Gateway Address*/
#define GW_ADDR0   192
#define GW_ADDR1   168
#define GW_ADDR2   1
#define GW_ADDR3   1

    3.修改tcp_echo.h中TCP端口号:

#define TCP_ECHO_PORT (502U)

    4.电脑修改网口IP

    5.编译下载程序后打开TCP后TCP连续发送后echo回显。

    这个例程折腾了很久,最后用手按着杜邦线才收发成功,这种高速的接口用杜邦线连接就是个考验,接口连接不牢固以及长线的阻抗匹配等都是重要因素,本来想移植Modbus TCP试试,但硬件不允许等以后有机会了再弄吧!

网友:
杜邦线是个好东西

网友A:
刚看到图片的时候,我就想着千兆宽带,能用杜邦线连。

看到最后,原来还需要人为干涉才行。哈哈。

网友B:
建议还是换一些优质杜绑线为好,我买了1块钱一根的就少很多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建议还是换一些优质杜绑线为好,我买了1块钱一根的就少很多事。

买过一些好的,经常丢,后来就买便宜的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刚看到图片的时候,我就想着千兆宽带,能用杜邦线连。 看到最后,原来还需要人为干涉才行。哈哈。

杜邦线质量不太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杜邦线质量不太好

是啊,好的杜邦线高速通信才行。不好的杜邦线,最多供个电和低速通信。

网友:
按着能收发?挺好的,我以前用杜邦线焊着都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