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高频双工器

楼主:
超高频双工器

这里的动机是节省在家中安装电缆。
建成时,我的房子安装了一条从阁楼到休息室的同轴电缆,小心地隐藏在空心墙上。这条电缆将 DVB 电视频道从屋顶天线传送到休息室的电视。我在休息室也有一个有线电视盒,我想在房子周围分配,分配放大器最好放在阁楼上,以便于访问所有房间。因此,如果我为有线电视分配选择了合适的频率,则分接电缆两端的双工器将允许它同时将 DVB-TV 传输到同轴电缆上,并将有线电视传输到同轴电缆上。

 电视多路复用器从 739MHz 开始并扩展到 800MHz。有线电视分配的可编程范围为 471-860 MHz。因此,我将实施一个低通部分以将 CableTV 传输到大约 488MHz 的同轴电缆上,并实施一个高通部分以传输 DVB-TV。低通部分还将携带直流电,为阁楼中的分配放大器和魔眼遥控代码供电,并返回有线电视盒。
综上所述,规格如下:
*DC - 530MHz(覆盖 UHF ch21-ch28)< 2dB 插入损耗
*710- 860MHz(覆盖 UHF ch50-ch68)< 2dB 插入损耗
*高通部分的 488MHz 抑制 >40dB
*All端口的回波损耗>10dB

双工器极点的计算存在方程式,但对于这种基本应用,可以简化设计过程。
1) 确定滤波器极数以确保我们超过拒绝要求。
2) 使用 RF 工具选项卡上的低通和高通滤波器设计器计算理想滤波器。
3) 使用模拟器,将它们连接在一起并调整公共端口两侧的前几根极,以调整双工器。
4)添加微带线/过孔并重新调整。
5)构建PCB。
6) 填充 PCB 并测试,必要时重新调整。

 模拟中实际实现的精确程度取决于应用、频率、组件等。根据经验,该模拟应该足以建立一个相当精确的模型,而一旦建立起来几乎不需要调整。
 仿真结果表明,插入损耗、抑制和回波损耗指标均已满足。
 PCB 以 Gerber 格式导出,并使用台式铣床进行铣削,然后手工填充。
 构建电路的测量结果显示与仿真略有偏差,但不足以保证重新调整。所有设计目标都已达到足够的裕度。
有线电视输出和 DVB 多路复用频率由紫色垂直线表示。
注意:测量数据是成品盒装电路的数据,连接到 F 插座。

网友A:
中间的那个仿真图,“仿真结果表明,插入损耗、抑制和回波损耗指标均已满足。”

是什么仿真软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中间的那个仿真图,“仿真结果表明,插入损耗、抑制和回波损耗指标均已满足。” 是什么仿真软 ...

ads仿真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