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耦驱动电路的疑惑

楼主:
下面两个是驱动光耦的电路,
这两种接法的区别就是限流电阻的位置不同,
这个位置不同究竟会造成怎样的影响呢,还请各位大侠发表意见

图一

  图二

网友A:
我觉得对光耦没有驱动,不同的是这需要考虑驱动电路(非门)的能力,它适合驱动高电平还是适合驱动低电平,如果都一样就没有区别。

网友:
『两种接法的区别就是限流电阻的位置不同,这个位置不同究竟会造成怎样的影响呢』

几乎没有任何影响。

网友B:
对光耦而言,毫无影响。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对光耦没有驱动,不同的是这需要考虑驱动电路(非门)的能力,它适合驱动高电平还是适合驱动低电平, ...

如果说,从环路中电流没有突变看,哪个图好一些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对光耦而言,毫无影响。

毫无影响?

从环路电流角度讲也没影响?

比如,下面的1点和2点的电位变化率就不一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说,从环路中电流没有突变看,哪个图好一些呢

不好意思,我之前看差了,这两个电路驱动光耦都需要反向器输出低电平,所以这两个连接方式在不是特别高的频率下的效果应该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毫无影响? 从环路电流角度讲也没影响? 比如,下面的1点和2点的电位变化率就不一样啊

电位不同,但电位变化率却相同,同一回路里电流处处相等。

网友:
引用 网友C:
毫无影响? 从环路电流角度讲也没影响? 比如,下面的1点和2点的电位变化率就不一样啊

『从环路电流角度讲也没影响?』

从环路电流角度讲也没有什么不同,串联电路电流处处相等。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毫无影响? 从环路电流角度讲也没影响? 比如,下面的1点和2点的电位变化率就不一样啊

但是,考虑到光耦中发光管和光电管之间的分布电容,那么两种接法是不一样的。前一种接法发光管有一端接电源正(交流地电位),通过发光管与光电管之间分布电容的电流很小,后一种接法发光管两端交流电位不是地,通过发光管与光电管之间分布电容的电流稍大。

不过,光耦发光管与光电管之间分布电容很小,大约只有1pF,通过的交流电流也很小,完全可以忽略。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毫无影响? 从环路电流角度讲也没影响? 比如,下面的1点和2点的电位变化率就不一样啊

注意:考虑到光耦发光管与光电管之间分布电容,发光管和电阻就不是简单的串联电路,而是有了分布电容这条支路,所以,”串联电路电流处处相等“ 也不再成立。

不过如前述,这条支路电流很小,完全可以忽略。

网友:
个人感觉没什么区别呀。

网友:
引用 网友D:
注意:考虑到光耦发光管与光电管之间分布电容,发光管和电阻就不是简单的串联电路,而是有了分布电容这条 ...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但是,考虑到光耦中发光管和光电管之间的分布电容,那么两种接法是不一样的。前一种接法发光管有一端接电 ...

如果要考虑这个C1、C2是光耦的寄生电容

肯定是有影响的啊

从门输出口到寄生电容,下面的电路中的电阻被光偶二极管单向导电切断了,,,

怎么能说毫无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要考虑这个C1、C2是光耦的寄生电容 肯定是有影响的啊 从门输出口到寄生电容,下面的 ...

『如果要考虑这个C1、C2是光耦的寄生电容 肯定是有影响的啊』

我在3楼说的是 “几乎没有任何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要考虑这个C1、C2是光耦的寄生电容 肯定是有影响的啊 从门输出口到寄生电容,下面的 ...

『从门输出口到寄生电容,下面的电路中的电阻被光偶二极管单向导电切断了』

恕我愚钝,看不懂这句话。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要考虑这个C1、C2是光耦的寄生电容 肯定是有影响的啊 从门输出口到寄生电容,下面的 ...

光耦分布电容一般不到1pF。按1pF算,10kHz频率下该分布电容的容抗大约16兆欧,能有多大影响?与光耦发光管串联的那个电阻不会超过16千欧吧?